加工ZGMn18Cr2刀具---求助

楼主(2009-02-10):
加工水泥厂用锤头,材料ZGMn18Cr2,车里孔直径121毫米,车两端面240毫米,车削量均为10毫米,现已用YG6,YW2的刀头在30车床加工,切削深度2毫米上刀,切削量20道,转速32转,太慢了,常打刀,切削刃磨的不锋利,干的没信心了,哪位有这种材料加工经验,提供一下刀具牌号或帮忙分析一下该如何办,向您学习了

网友:
买些好点的刀片吧.很多大品牌的车到片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楼主好!
  好多信息不清晰,大家猜不出来的(猜也没用!);建议使用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2652&extra=page%3D1
的规范文本方式提问,可以看下面的范本:
一、提问的题目标示大概是什么方向的问题
1、什么设备?
2、刀具类型?
3、是  降成本?提高效率?延长寿命?
比如:帮助:立加上用钻头加工球铁,直径12的孔,效率低下。

二、提问内容
1、使用设备(型号、品牌)?设备状况(服役年限、精度)?
2、被加工材料、热处理、硬度、毛坯状态;
3、零件特殊性(可随附图纸)、加工批量;
4、刀具型号、品牌、加工参数等;
5、问题表现:刀具、成本、效率等;
6、希望(解决或改善)的目标;
7、其他,比如迫切程度。

相信总会有人能帮上你!
谢谢你对社区的信任!

楼主:
斑竹说的 对,应该标准化,有利于把事情说清楚,解决问题

网友:
看样子,使用规范文本方式提问,还是很麻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