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行业内的朋友推荐性价比高的热熔压敏胶及自动胶机、自动喷枪

楼主(2009-02-11):
如上:请行业内的朋友推荐性价比高的热熔压敏胶及自动胶机、自动喷枪

我准备做个自动直角平面涂胶的设备

现在方案胶用的是汉高的东西,设备是NORDSON的比较贵,还有没有性价比高的,推荐推荐,谢谢了

附件为汉高的资料

楼主:
有用过杭州朗奇胶机的朋友吗,谈一下,我有该公司的资料。

网友A:
我帮你解决吧。我的QQ号:69934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解决吧。我的QQ号:69934900

朋友,在单位我不上QQ,给我在留言中留下电话吧

网友(2009-03-28):
我有这方面的安装调试经验,但是对于胶机和胶枪的质量,尤其是密封件的稳定性有很大的疑问。
最大的问题是喷胶枪的密封圈,经常出现问题,尤其是阀针的拉杆密封圈,1年时间里我们都换了几次了

网友:
诺信是行业的龙头老大,当然贵拉,但是质量应该可以
德国有个叫乐百得的
国内的厂家不大了解,我们用的是深圳的厂家的,稳定性不好,但是售后还是可以的,稳定性要求高的话不作建议

楼主:
楼上用的胶是哪种能说一下吗

网友(2009-08-13):
用诺百得的溶胶机,性能还不错,就不知道你觉得贵不,我公司的机器都是用那品牌的,机器都是卖到欧美国家~~~

网友(2009-09-15):
如果你是用汉高的胶,那它肯定推荐你用诺信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