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镀硬铬(厚0.2mm以上)可行吗?

楼主(2009-02-11):
在进口设备备件加工过程中碰到一个问题,由于环境特殊要求必需采用不锈钢材质,而不锈钢的硬度及耐磨性又达不到要求。后发现厂家采用的是在不锈钢表面镀了一层金属(估计是铬),且厚度较厚,咨询一些电镀厂商又说不锈钢不能镀铬,由于对电镀工艺不了解,试问这样的工艺到底行不行?

网友:
不锈钢镀硬铬可以实现,外协厂家不同质量有区别,你要求的较厚,镀硬铬后容易脱皮,加工中应特别注意,建议采用渗氮等热处理工艺比较保险.

楼主:
谢谢hbgy33951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