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铝板,冲孔后发现长度变长2~3毫米---请教

楼主(2009-02-11):
我 公司有一批2mm厚铝板,规格2000*1000mm,在冲孔后,发现长度变长2~3毫米,请问怎么改善这种铝板拉伸变形的情况

网友:
最好能有个图纸,或图片,还有你是采用什么方式加工的,我想压料后在冲可能会好些。

网友:
1.能不能先冲孔后确定尺寸。
2.能不能直接把下料尺寸减小2---3毫米。
3.跳格冲,即先冲13579,再冲24680。

网友(2009-03-30):
将冲模的压料力(卸料力)减小。

楼主:
压料力已经调到最小值了!!!

网友:
统计其波动情况,然后有针对性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