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磨床加工----请教

楼主(2009-02-11):
本单位加工一批铝板由于有平行度和粗超度要求需要平面磨床加工,但不知道选用加工方法,谁知道请回信告诉我,谢谢

网友:
外形尺寸?

网友:
选用粗砂轮,磨时抹些机油

网友:
砂轮也不用太粗,  现在有专门磨铝的切削液,
最简单的法子用废机油当切削液。 一次磨削量要小~

  基本同意三楼

网友:
我们厂也有一长方形AL板厚8,两平面的平行度是0.012,不用磨床的话还有其他办法没有?

网友:
小件自己磨一下,大件直接买成型砂磨板。

网友:
多大,多厚的铝板呀?其实铝板想保证在几个丝的公差是很难的,除非你的板比较厚,我厂经常也有磨铝板。

网友(2009-07-28):
磨削的时候会变形

网友:
做一专用夹具,吸于吸盘上校平,然后用粗一点的砂轮,换专用液......我以前就这样干的,平行度可达0.01,表面最后收一刀可提高粗糙度!

网友(2011-01-28):
尺寸多大啊?大板的话用平面大水磨,直接放磨床上,两边用铁吸在磁盘上挡住。磨的时候刷油,不能断油,否则沾砂轮,进给量两丝左右。走平了就把砂轮修光一点,刷煤油或者柴油很光,平面度还还可以。我是做磨床的,两米平面大水磨,1500乘600乘15+可保证平面度两丝以内!有平面大水磨的可以加我Q563882858。注明机械论坛!

网友(2011-03-09):
砂轮与磨削液的选择是重中之重。
大多磨铝都会遇到你同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