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Vista里面不能安装Catia

楼主(2009-02-11):
为什么在Vista里面不能安装Catia,不过Catia是盗版的V5R16

网友(2009-04-04):
大侠,,你可以安装vista版虚拟光驱或直接copy别人安装好的文件进行环境设置

网友:
可以安装的,不过安装步骤如下:打开电脑,按F8进入带网络连接的安全模式,安装CATIA,解密,重新启动,打开CATIA就OK啦。

网友(2009-12-02):
像楼上这样可以安装的

网友:
一定可以安装的,我装过。

网友(2011-02-23):
是不是你安装的是32位的软件,而操作系统却是64位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