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圆钢制作齿条时是否可以用任意直径?

楼主(2009-02-11):
请教用圆钢制作齿条时是否可以用任意直径?大虾们我这问题是不是问的很幼稚 可我真的很想知道

网友:
感觉太浪费了。

网友:
可以用任意直径,但是一般这种用法是有一定目的性的,还要看作为齿条的圆柱的受力情况来确定直径一般来说通常圆柱齿条的直径一般不小于全齿高的3-4倍。这主要是从受力的角度和加工时的材料稳定性来考虑的。直径太小了,加工齿条容易变形,使用中也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