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批量加工偏心轴?

楼主(2009-02-11):
各位大侠:求用什么简单快捷方法加工偏心距3.3的偏心轴,求教!

网友:
批量加工,制作专用夹具

网友:
利用专用夹具,批量加工,很简单。。。

网友:
请问专用夹具怎么做呢

网友:
三爪卡盘在一爪上垫一个3.3左右的垫片基本就可以了,即方便又经济实用。
或做一个“几”字型的胎具。空隙塞到其中一个卡爪里面。

网友:
利用专用夹具,做一个简单的偏心套

网友:
上面也是一种偏心加工方法.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