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作业车设计的请进来

楼主(2009-02-11):
近几年由于造船行业的兴旺带动了大型高空作业车的需求,大型制造厂家开始开发高空平台作业车,不少已有产品推出。希望大家交流各自的经验。
以前常见的是车载的高考平台车,技术较为简单。工作斗调平略微复杂,常见的有四连杆调平,有双油缸随动调平。但高度超过25米的,通常用二级或三级伸缩臂,则只能用随动油缸方式。若超过30米,则需采用电子自动调平。由于工作斗调平所需流量小压力低,所以载重200公斤以内的,电子调平为开关电磁阀。精度要求高的可采用比例调平。
最近不少厂家生产自行走高空平台作业车,两轮或四轮驱动,两轮或四轮转向,有剪叉式,折臂式,直臂式,有越野式。目前国内最高的为京城重工的,32米4驱动4转向。国外搞风能设备吊装的高空车高度已超过100米。
由于高空作业车是高空载人作业,安全标准较高。为了保证安全,不少用户要求厂家提供国际安全认证,CE认证或TUV认证。
欢迎大家谈经验,提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见得最多的还是JLG跟Genie,其他的还真没见过几辆。
虽然看着结构不复杂,但是要做好了,也不是易事呀。

网友:
英德康网友好!
.
这道题的重点是:
1、实时检测出重心的偏移。
2、根据杠杆平衡原理,动态的调整配重的方式,对偏移的重心进行修正,
使重心实时处于中心处。
.
我想问的是:
1、象这种高风险类的设备,它的控制系统,是否采用了“冗余度”
设计方案,既采用双套检测控制系统?
2、工作中,如遇突然的风切变,会使重心产生大数据的偏移,它的伺
服机构是否能够反应过来?
.
//*****************************************
另外,你以前的很多资料中都提到了“数码无线遥控器”方面的内容,
引起了我的注意,并到市场上找到并买了一些数码无线遥控方面的材料,
准备着手做一些与我的项目适配的“数码无线控制器”。
在此谢谢你的资料!
.
syw  090214---02.22

网友:
一般25米以上都式采用的伸缩桥,四轮驱动,(我指的是直臂自行式),大臂伸缩采用油缸+钢丝绳,大臂材料一般用HG60或者DB590,不过由于箱形焊接比较难,有些已经采用折弯臂,车上有很多传感器和报警装置,为了保证安全,许多动作都是互锁的!

网友:
共想网友好!
.
如果你能接触到实物的话,请帮验证一下,我在做这道题时,是否有画蛇添足的地方?
是否有没有写出的传感器?
具体见下:
.
如果我做这道题的话,我要安装如下传感器:
1、四个支脚,每个都要安放一个压力,传感器。
2、基座平台上要放两个水平传感器。
3、主力臂上要安放两个角度传感器。
4、力臂端受力点要安放一个压力传感器。
5、主力臂要有一个检测伸缩长度的计量传感器,
.
syw   090217---21.56

网友:
回复 网友A:

syw开门造车网友 您好!
   我接触过一些,主要事机械方面,电液知道得不多,我按照您得顺序说一下,有不正确的地方欢迎各位网友指正:
   1,四角没有压力传感器,配重是固定的,由于回转平台可以360度连续回转,所以按照最不利的情况设计整机的稳定性!
    2,在底盘上和上部平台好像是各有一个水平传感器!通常爬坡能力小于40%,并且行走时锁定大臂的伸缩和变幅。
    3,5,在大臂上有一个长度角度传感器。不过现在很多车都已经不用这个了,因为大部分车只有一条作业曲线了,而采用行程开关控制,比较可靠!
    4.工作平台的重量一般是测量平衡油缸的压力,利用电控程序控制,过载则报警,并禁止许多动作,如大臂伸缩,回转等动作。但这种测量很不准确,经常没有超载确报警,或者超载没有报警,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同一人站在作业平台内侧和外侧,油缸的压力变化很大。

网友:
作业斗调平有机械调平(平衡油缸),也有电子调平(作业斗内安装水平传感器),这是宝马展时JLG的高空作业平台

网友:
共想网友好!
.
有一次,我在路边看一高空作业车在工作,我当时向他们求教一些问题,他们说不清楚。
通过你在6楼的详细介绍,我知道了这种中低高度的高空作业车大致的控制思路。
谢谢!
.
英德康网友在1楼处介绍说:……国外搞风能设备吊装的高空车高度已超过100米。……
那种特高空型高空作业车,采用你在6楼处介绍的控制方式,就不可以了。
.
syw  090219---13.01
.

网友:
回复 网友A:

syw开门造车   您好!
    您说的很有道理,我所接触的也都是中低空的,一般斗在18米到40之间,象上面图中的100米的这种高空的设备,我象不论在结构设计和液电控制上,跟中低空的设备肯定是有很大区别的,或者说设计理念就已经不同了!可惜我没有接触过,如果哪位网友了解的,欢迎不吝介绍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1,高空作业车用于安全的传感器都是冗余的,以长度角度传感器为例,内置两个拉线长度传感器,两个垂摆式倾斜传感器。
2,通常30米以上的高考车,四轮的支腿是可以伸缩的。有风速传感器,风速过大则报警。无自动调整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共想网友你好,
考虑很全面。我前年搞过30米的车,借你的答复做点补充
    2,在底盘上和上部平台好像是各有一个水平传感器!通常爬坡能力小于40%,并且行走时锁定大臂的伸缩和变幅。
AAA, 底盘的双轴倾斜传感器,上车工作时启动。车体任意一方向倾斜超过3度报警,5度停止行走,并限制危险方向动作,例如动臂禁止向下,伸缩臂禁止伸出。通常在国内都屏蔽5度停止功能,因为5度停车时产生的惯性振动较大,
BBB,工作斗的单轴倾斜传感器,在工作斗倾斜超过+/- 1度-1.5度时,启动液压系统,驱动调平油缸,调整工作斗的水平。通常传感器有滞环灵敏度的设置,防止振动引起误动作。
3,5,在大臂上有一个长度角度传感器。不过现在很多车都已经不用这个了,因为大部分车只有一条作业曲线了,而采用行程开关控制,比较可靠!
AAA,单轴倾斜角度传感器-冗余,拉线长度传感器-冗余,在30米以上的对安全限制要求较高,通常作业曲线三条以上,若满足冗余要求,每个位置必须装两个开关,通常一个接近开关用于报警,一个限位开关用于工作限制,安装空间小较难布置。尤其是长度的限位在动臂内部,一旦出现故障,不易维修。在大连港口见到好多进口车都是限位开关,但同样厂家出口到欧洲的,却都成长度角度传感器的了。不少国产30米车厂家在安全方面都比较保守,都采用长角传感器。
1,正常行走动臂的高度不得高于+/-10度,长度不得超过1米,尽可以做小范围调整,满足避让地面障碍物和行人即可,
2,在动臂角度-10 - +50度范围时,动臂伸出最大长度为20-22米,超过长度则报警,限制伸出
3,在动臂角度+50- +80度范围时,动臂伸出最大长度为30-32米,低于+50度则报警,限制动臂下降,
4.工作平台的重量一般是测量平衡油缸的压力,利用电控程序控制,过载则报警,并禁止许多动作,如大臂伸缩,回转等动作。但这种测量很不准确,经常没有超载确报警,或者超载没有报警,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同一人站在作业平台内侧和外侧,油缸的压力变化很大。
AAA,共想说的对,国外采用载荷传感器,安装在工作斗底部。超载报警,并限制动作。

楼主:
履带式紧凑型高空车

履带式紧凑型高空车以其体积小,功能强仍受市场欢迎。OIL&STEEL公司的SNAKE2010宽度不到1米,可直接普通房屋的门槛。履带式行走有良好的爬坡性能。载重200公斤。操作方式有无线遥控和数码线控两种。四个支腿提供稳定的支撑,可以自动调平。工作高度可达20米,水平延伸10米。

楼主:
车载式高空作业车

车载式高空作业车使用简单,场地转移快,无需车辆运输。在欧美,由于大型高空作业车售价高,近年大型起重机厂也加入到这个行业中。例如:十几年前若打电话要个50米的高空作业车得需要1-2周才能安排,现在只需几个小时。车载高空作业车的高度最高已达70米,SKYLIFT 的S78 XDT工作高度为78米是目前最高的。104米高的S101型将在2009年中旬推出。
大型高空作业平台车安全要求严格,整车调平,除了电气设计考虑冗余外,液压设计也要求冗余。
1,多采用支腿自动调平系统和工作斗自动调平系统,车体装有双轴倾斜传感器,通过电气和液压系统控制四个支腿垂直油缸的升降,实现整车调平。由于上车一旦开始工作后则不允许支腿油缸工作,所以支腿油缸的液压锁泄漏量滴数须为小时级,至少保证4小时的工作时间,
2,安全机构的液压阀为冗余设计,例如:
AAA, 支腿油缸通常用串联两个单向阀 或一个单向阀,一个带单向阀的电磁换向阀。
BBB, 动臂下降方向的平衡阀也为冗余设计,下降油路串联两个平衡阀,一个高压,一个低压。

网友:
英德康友好!
.
你的介绍资料非常好、非常详细!
使我了解到这种设备工作时大致的全貌,及各种工步之间如何协调与关联,
特别是它的“冗余度”设计思想,不光体现在“电控、检测部分”,而且在
“液压控制部分(液压阀)”也要采用。
.
从你那得到很多有用的资料。
谢谢!
.
syw    090225---12.38

网友:
英德康您好!
      您说的很详细,通过你的介绍,我对高空平台控制方面的了解增加了许多!受益很多!谢谢你的介绍!以后在液电控制方面还要多多学习啊!机电液要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设计!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楼主:
GENIE 的S60伸缩臂越野高空车

GENIE 的S60伸缩臂越野高空车是第一次在欧洲展出,工作高度20.34米,水平延伸15.48米。
采用四点式三角形独立履带设计,既具备各种复杂地形的越野性能,又可以像四轮转向一样有四种转向模式,即前轮转向、后轮转向、360原地转向、蟹行。

网友:
我们以前做的产品,在控制上没有使用太多的传感器,在船坞内工作,环境比较差,而且空间也相对有限,有些地方还是使用的比较原始的装置。看到大家的讨论,受益非浅。
以前和船厂交流的时候,和吉尼比起来,他们较偏向于爱知的产品,坚固耐用,维修方便,用个十来二十年,基本还能用。不同的外部使用环境会有不同的效果

网友(2009-03-28):
英德康,你好,我看到过一个高空作业车的操作说明书,该车有一条工作曲线,它采用了一个双长角传感器。我是一个自控工程师,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起重提升设备,在这儿,工作曲线是不是在给定载荷下大臂的工作范围,它由大臂伸出长度和它与水平夹角预先计算出来的?双长角传感器只是用来测量大臂伸出的长度和与水平夹角,确定大臂的实时位置?如果换成接近开关,这些参数如何获得?如果是多条工作曲线,在工作过程中,是否能够切换?

网友:
各位,献丑了!
高空作业车的4个支腿上每个支腿都安装了一个压力传感器和一个微动开关。4个压力传感器用于测量支腿油缸的压力,平衡时,4个支腿的压力应当均衡,当其中有压力减少者,则表示其对地的作用力减小,有失稳的征兆;另外,平衡时,若微动开关为常闭,如果微动开关作用了,那意味着该支腿已经离地了。

网友:
英德康,您好。如果有小臂的话,那工作曲线与大小臂的夹角是否有关,如何考虑在工作曲线中?

网友:
请问工作斗的称重怎么来实现?

网友:
工作斗的称重采用称重传感器,根据你的负载大小选择合适的称重传感器。BPE网站上有几种传感器可以选择。

网友:
哪位有高空车的资料,能否共享一下?小弟在此跪求!!

楼主:
国内外做高空车的,都以国际采购为主,因为电子控制器和液压系统都模块化了,成本大大降低。不少国外厂家都在国内建厂,核心件进口,其它在国内配置组装。
例如:
四功能电子控制器,含比例放大,电磁换向和急停电磁溢流,成本不到5000元人民币。
四功能的插装集成阀组,含电液比例,电磁换向和手动强制,成本约10000元,
电子摇杆,微型的约1000元,功率型约5000元,其它部件均可在国内配套,可满足15-20米的车载高空车。由于技术集成化,大大简化设计工作量。
电子控制可参考下列链接:
http://www.indcom.com.cn/dianye/shengji.asp
液压控制可参考下列链接:
http://www.indcom.com.cn/duolu/dp.asp
行走转向控制可参考下列链接
http://www.indcom.com.cn/duolu/yeyagaokongche.asp
工作斗调平控制可参见下列链接
http://www.indcom.com.cn/dianye/zipingheng.asp
整车支腿调平可参见下列链接
http://www.indcom.com.cn/dianye/zhitui.asp
有高空车电气和液压系统设计问题,欢迎大家讨论,也可以联系我,
我的邮箱 weiping@indcom.com.cn

网友(2009-06-12):
大家以后多多交流 谢谢

网友C(2009-08-22):
刚注册进来的,请多关照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 在设计自走式高空作业车时, 驱动部分是采用闭式系统好还是开式系统好, 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我见过的一些高空作业车工作斗称重方式:多田野是用变幅油缸销孔里面放置压力传感器的方式,实际上也不一定能知道工作斗有多少重量,只是能感知工作篮在一定承重下工作臂的力矩而已,有些用吊车的的力矩系统,真接在油缸的有感腔和无感腔作压力的对比来压差测定工作力矩范围,再有高是在工作篮和支架间入置一个机械式的压力传感器,超出值就报警,同时切断臂杆伸出和下降的动作.

网友:
这种高空作业车 看着挺危险 要是作业者能用机器人代替的话  我想可以做的更高吧 100米 200米 甚至几千米高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在设计自走式高空作业车时, 驱动部分是采用闭式系统好还是开式系统好, 各有什么优缺点?
引用 网友D:

开式系统采用定量泵和比例换向阀,可采用国产定量泵或变量泵,进口比例换向阀,选型范围宽,采购成本低。
闭式系统为静液压变量泵马达系统,成本高,选型范围窄。应根据使用要求来决定。
开式通常用于小型车(1-5吨),高度25米以下,且行走速度较慢。如剪叉自行,蜘蛛车等。
闭式常用于大型车(5-10吨),高度在25米以上,且行走速度较快。如伸缩臂自行,折臂自行,剪叉越野自行等。

楼主:
上车液压机构及行走机构要求有二/三级限速

我们以前做的产品,在控制上没有使用太多的传感器,在船坞内工作,环境比较差,而且空间也相对有限,有些地方还是使用的比较原始的装置。看到大家的讨论,受益非浅。
以前和船厂交流的时候,和吉尼比起来,他们较偏 ...
引用 网友E:

江阴的产品在港口船厂用的较多,但对于超过26米以上的高空工作,液压系统的微控性和整车安全防护系统就显得非常重要。例如,当动臂伸到30米时,由于工作半径增大,工人若不慢慢启动电子摇杆,身在工作斗会感觉旋转和升降速度会很快。尤其是靠近船身或顶板时,传统液控或拉杆操作微控性能不好,又无安全限速,很容易发生事故。所以25米以上的高空车都装有长度角度传感器,电子控制器可以根据其角度和高度的变化自动控制液压机构的速度。欧洲25米以上的高空车上车液压机构及行走机构通常有二/三级限速功能,例如15米高度内100%,15-25米70-80%限速,25米高度以上50-60%限速。
记得有一次为一个厂家32米的伸缩臂自行高空车做CE认证,德国认证师提出一个要求,令在场震惊:要求操作员把高空平台升到30米(接近垂直了),然后用单个轮子爬上200mm的障碍物,再从障碍物上下来。没有人做过此项试验,行业标准也无从要求,工人因此拒绝上车,虽经工厂领导紧急动员,但在场工人无人应声。作为设计公司又是系统供应商的我,只好亲自开车。那天风大,当高空平台升到20米高过厂房房顶时,迎面大风吹得工作平台微微摇晃。升到30米时,摇摆幅度加大。在过障碍物时,我尽可能微微拨动摇杆,保证车轮以最慢速度爬上石头。好在电子摇杆的微控性能很好,车轮稳稳的停止石头上。平台寒风阵阵,我已大汗淋漓。屏住呼吸,继续操作,突然,啪一声响,车轮压翻石头,工作平台剧烈晃动,我一下被甩到平台护栏上,当时手紧紧抓住护栏,脑袋一片空白。好在车体晃了几下就稳定了下来。后来听工人讲,一个车轮已经离地了。
200mm的石头不过一块砖头高,对我来说,却是一座高山,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在此试验之后,我们立刻根据欧洲的高空车设计要求,增加了上车液压机构及行走机构要求有二/三级限速功能。船厂工人在高空干活时再不用担惊受怕了。

网友:
那么高,风的影响也的考虑周全啊

网友:
请教一下:
      大高度高空作业车(大于60)的设计,液压电器有哪些技术难点,怎么解决? 有没有相关资料发给我一点!不胜感激!qiuguodong.007@163.com

网友:
高空车的安全性方面要求比较高,目前国内一般伸缩臂的高空作业平台都有幅度限制装置,用力限器的目前较少,稳定性方面,采用倾角传感器检测,扩桥技术等,驱动有四轮驱动和两轮驱动。我国的高空作业平台发展挺快的,前几年的展会上基本上都是外国的产品,08年宝马展上雨后春笋似的出现了好几家,而且从外观上看与进口基本差不多。

网友:
行驶2/3级限速是做在控制系统的软件里的,臂杆伸得越长控制行驶的的电液比例阀所得到的电流越小,这是在Genie和JLG上普遍采用的,包括旋转速度的控制也是这样,所以当臂杆伸出长度达到一定的比例时,即使一瞬间把行走手柄推到底车子的行走速度也是很缓慢的,Genie采用了O+S的控制方式,符合了欧盟的高空平台的标准,所以吉尼比起其它品牌的高空车在欧州销售更有优势.但国内很多仿制的品牌只学到外表,并没有仔细分析它的控制原理,结果精华部分都被去掉了.

楼主:
请教一下:
      大高度高空作业车(大于60)的设计,液压电器有哪些技术难点,怎么解决? 有没有相关资料发给我一点!不胜感激!qiuguodong.007@163.com
引用 网友F:

我们在国内没有为60的高空车做过设计配套,只能提点意见供参考。
60的高空车对动臂的要求极高,制作动臂结构件的大型油压机只有起重机厂家才有。国外制造40以上的高空车基本都是起重机厂家。国内也是如此,徐工做过60以上车载式高空车(应该是消防梯),北起和长起的起重机伸缩臂采用的是利勃海尔转让的技术,特点是下部为五边形结构,两道焊缝对接而成。不少铁路起重机厂家的伸缩臂都从这些厂订购。可以咨询。
现场验收时看到的情况提请注意:
1,由于油缸伸出后较长,中间易弯曲变形,应装有导向滑轮。
2,由于多级油缸油管在油缸内部,若油管接头处理不好,伸缩时背压很高。
3,多级油缸(二级以上)在60高空车上使用可靠性要求极高,很少有厂家使用。通常在油缸伸出后,要求油缸分级锁紧。锁紧一级后,再继续伸出动作。
4,在油缸底部都装有双向平衡阀,可以防止缩臂时油缸自重产生的下坠及油缸爆裂,保证油缸动作平稳。

附件为吉尼 自行高空车的液压原理图,供参考.
注意:
1,伸缩臂油缸的平衡阀为冗余设计,保证安全,防止管爆。
2,换向阀为负载感应+再生回路,伸出速度增加一倍,但背压也增加1倍。

网友:
目前能找到的是43米的Z135资料,底盘设计还是比较新盈的完全打破了常规,既考虑到了这么高的高度下底盘的大范围支承,又考虑到了行驶时的通过性能

楼主:
目前能找到的是43米的Z135资料,底盘设计还是比较新盈的完全打破了常规,既考虑到了这么高的高度下底盘的大范围支承,又考虑到了行驶时的通过性能
引用 网友D:

大侠搜索的够仔细,感兴趣可以到GENIE网站高空作业车产品手册栏目中选择下载,在服务手册SERVICE MANUAL中有电气液压原理图,S__开头的伸缩臂自行式,Z__开头的为折臂自行式,
http://www.genieindustries.com/manuals.asp

网友(2009-09-23):
回复 楼主:
谢谢!

网友:
30米以上的还是可以用双油缸调平的

楼主:
30米以上的还是可以用双油缸调平的
引用 网友G:

从成本考虑是可以的。
30米以上高空车采用双油缸随动调平,由于累计误差,需要手动阀来辅助调平,调整次数多了影响效率。有时手动阀启动时有颤抖。

网友:
学习,主要是安全系数啊

网友:
我们公司目前正在生产一种高空作业车,呵呵,我也参与了,不过很遗憾,是14米的,跟你们所说的相比,不是同一等级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共想网友 您好!请问下作业斗调平用机械调平(平衡油缸)是一个什么形式?望赐教。

网友(2009-11-07):
请问下直臂式高空作业车和曲臂式高空作业车在工作上各有什么优劣??

楼主:
直臂高度高工作半径大,适应大范围作业。
曲臂垂直高度较高,工作半径小,适应于狭窄空间作业。
以船厂作业为例,船体作业用直臂作业车,而舵机底部作业则多用曲臂作业车。
若达到大半径作业,直臂车需加配重,支腿需能伸缩,而折臂车配置则比较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共想网友 您好!请问下作业斗调平用机械调平(平衡油缸)是一个什么形式?望赐教。
引用 网友H:

机械调平油缸指的是随动油缸调平方式。分为主动油缸和随动油缸,两个油缸规格尺寸相同。主动油缸装在变幅油缸内侧,当变幅油缸动作时带动主动油缸。主动油缸动作时所排出的流量进入随动油缸,驱动随动油缸使工作平台原有平衡状态。主、从油缸工作时流量相同,工作行程相同。
但由于油缸内泄等原因,在升降过程中产生的累计误差导致工作平台失衡。需用多路阀手动补油进行调平。
高度超过30米,通常采用电液自动调平,保证快速到达工位。

网友:
请问下目前国内低空的许多曲臂式用的机械四杆机构和油缸一起调平。那些直臂式的高空作业好像无法用机械机构来进行调平。请问下直臂式高空作业怎么调平?

楼主:
直臂高空车采用两种调平方式:
1,主从油缸调平方式,适应于25米以下型号。主动油缸装在变幅油缸内侧,当变幅油缸动作时带动主动油缸。主动油缸动作时所排出的流量进入随动油缸,驱动随动油缸使工作平台原有平衡状态。主、从油缸工作时流量相同,工作行程相同。
2, 电液自动调平,适应于25米以上。
有关于电液自动调平可参见下列链接:
http://www.indcom.com.cn/dianye/zipingheng.asp

网友(2009-12-16):
好多高手啊,我也正在学高空车,才疏学浅,还要继续努力

网友(2011-09-13):
了解一下知识。。

高空作业平台      特灵中央空调配件       开关电源       卫生间隔断

网友:
楼主不知道还能看到我这个回复不?  在高空车液压系统上有个问题想向楼主讨教啊?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如果工作平台用平台自重调平的设计有什么注意点!
2. 在调平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防止PLATFORM惯性冲击的 方式?
3.还有就是平台调平到位后采用什么样的锁紧方式比较理想?
4.采用平台自重调平的话工作斗如何布置比较好?

B.如果采用双油缸随动调平方式,油缸的铰点如何布置效果较好?
调平油缸的行程要求如何?
谢谢回答!

网友:
楼主你好:吉尼S100高空车的液压系统里的负载感应,及油缸速度加快一倍老是不理解,请问楼主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啊。
主工作系统里面的压力补偿阀到底如何控制压差恒定? 很是不理解。

网友:
请问楼主能不能给点篮斗调平及臂杆设计方面的资料,我的邮箱是hedongwei0@163.com

网友(2012-07-03):
引用 网友C:
刚注册进来的,请多关照

美通的?

网友(2012-08-13):
高空作业专家首选
威登产品的高空作业升降平台可分为6大类:
1.桅柱式高空作业车:工作高度:8.0m—10m
2.个人高空作业平台:工作高度:3.0m—14m
3.拖车式高空作业车:工作高度:12 —17m
4.剪刀式高空作业车:工作高度:3.0m—18m
5.曲臂式高空作业车:工作高度:13m—28m
6.直臂式高空作业车:工作高度:16m—40.4m
我们的宗旨:客户至上、诚信为本。

                    优质服务,顾客满意。
服务电话:13795369955 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