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是否需要顶紧?

楼主(2009-02-11):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外圈是否需要顶紧?也就是说不需要留有安装间隙?如果需要顶紧,是不是越紧越好啊?

网友:
调整外圈之间的中隔圈便能够得到适合的轴向游隙和预紧,轴承生产时可确定好需要的游隙,就不用大调了。轧机轴承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楼上高手!!
呵呵~~TIMKEN做双列锥和四列柱用在轧机上!

网友: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游隙或者预紧力是通过调整中间隔环来实现的,关键看工况的具体要求,在游隙设定好以后(一般是根据工况选择游隙组别),在安装过程中要求两外圈、或内圈必须压紧!

网友: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看帖回帖,占位顶贴!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谢谢!!!!!!!!1

网友(2010-06-14):
来学习学习,受益匪浅啊

网友:
支持楼主
,基本原理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还要注意双列的结构(整体内圈还是整体外圈,整体内圈时两外圈间是否有隔环)以及外圈与轴承座间的配合形式(紧配还是松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