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请教

楼主(2009-02-11):
大家好,有谁熟悉这种安全继电器的,知道的请回复一下

网友:
学习至上网友好!
.
遇到什么问题了?帮你找到一份说明,不知是你要的不?
.
syw  090212---06.46
.

XPS AV 和XPS AT 安全模块用来监控符合EN 418 和EN 60204-1 标准的急停电路,此

外,这些模块还能满足针对符合EN 1088 的保护设备的开关电气监控的安全要求。如果

机器发生任何危险的运动,它们就会在接收到操作人员的指令或者检测到安全电路内的

故障之后马上停止这种运动,从而保护操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除了3 个瞬时断开安全输出通道外( 制动类别为0),这些模块还包含了制动类别为1 的

延时输出通道(XPS AV 有3 个, XPS AT 有2 个),能够使电机实现可控的减速,直到完

全停止为止( 比如通过调速驱动装置来实现电机制动)。在达到了预先设定的延迟时间之

后,延时输出通道会断开,从而断开电源;

用于监控急停和限位开关;

楼主:
问题补充

现附上电路图及实物,遇到的问题是当A1/A2,S11,S12,指示灯都有亮,但继电器都不吸合,stop 1 没亮,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

网友:
是不是启动按钮没有?还有就是延时时间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