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设备的的故障点在哪?

楼主(2009-02-11):
故障现象:一:设备启动无力:电机功率是7.5kw,电机带动减速器,减速器带动小齿轮驱动回转支撑(相当与齿轮套),回转支撑上端是12边体,12边体的每一个上边都通过销轴连接一个杆,杆长5m,在一米处有汽缸支撑,末端(5m处)有一个重物,通过一个机构让重物一直垂直与地面,电机带动十二边体旋转。设备带有旋转配气系统,在十二边体旋转的同时,12条汽缸带动12个杆以每六个为一组,

网友:
jin414760385网友好!
.
你好象做了一个大个的“雨伞骨架”类的东西。
.
?:你试过没有,从起动到设计转速,用多长时间?
.
syw  090212---06.28

楼主:
软启动设定的时间是11秒,但实际启动要一分多钟,热机会好些。但也要40多秒,启动峰值三相电的电流都是18A还要多,热机也要17A,启动过程中还会有震颤,但是震颤一两下就自行消失了。

网友:
学习中................3楼的让我长见识了

楼主:
正常启动后三相电的电流都是4.点多

楼主:
去掉软起动,设备正场运转了,可是设备必须是缓慢启动的啊!如过电机和减速器安装不同心,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楼主:
电气工程师说可以把软启动修改启动角加速度,启动无力有一定好了,不知那里能找到佳川软启动的说明书。

网友:
你的马达是通过驱动器控制的还是直接由接触器控制的?如果驱动器控制的,直接修改加速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是有驱动器控制,(1)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对加速时间控制就能起到作用?记得有位老师说过发动机每分钟震动600次(600转每分钟),比1000次对汽车更有害,具体是什么原因已经不记得,(2)有没有那位社友知道其中的一些原因?

网友(2009-07-01):
10# jin414760385 会发生共振,相当可怕

网友:
设备的惯性量m太大了,而在启动时需要一加速度a。所以F=ma,启动力也就大,在启动时功率就大。所以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使用鼠笼电机就要加大功率,最好使用串励直流电机作为动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