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为φ5+0.012/-0,选择什么样子的测量工具最好?

楼主(2009-02-12):
孔为φ5+0.012/-0,选择什么样子的测量工具最好.
大家讨论下

网友:
CMM应该可以吧!用塞规也可以

网友:
借着这个帖子,借用刀栏目的提问规定,再次重申一下:
比如孔为φ5+0.012/-0,通孔还是盲孔,批量大小,抽检还是全检,需要读数还是仅仅向楼上说的塞规,手头有什么现成的工具,等等,尽可能提供可以提供的信息。这样大家讨论起来比较针对性,否则都是泛泛而谈,于提问者有什么帮助?更严重损害了很多看到题目想进来了解一下的社友的积极性——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网友:
气动量针应该可以啊!方便快捷

网友:
我同意扬天测量的意见,在讨论的时候要有针对行,要不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φ5+0.012/-0这个尺寸大批量检查使用气动量具要好,针对孔的深浅可以选用PA PB PC型的量具,操作简单,成本低,可以直接读数,一目了然,

网友:
从成本上说,我认为塞规为主。

网友:
我们常用塞规测量,简单方便,这种孔一般不需要读数的,通止规OK就行了。

网友:
用PIN规就可以了,最好用三次元测量,这样的针规不是很好找.建议楼主自己做个检具

网友:
直接用外圆磨去加工点塞规检测就可以了,经济实惠,效率也高。

网友(2009-03-19):
可以內內徑分厘卡喔,不過要先校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