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XA尺寸标注线没有内尺寸线怎么设置

楼主(2009-02-12):
我今天画张图想标注下,但发现标注线没有内尺寸线,设置了半天也没出来.请求帮助.

网友:
如果是2007版可以这样:点击格式--标注风格--编辑--直线和箭头,在弹出的界面内将左尺寸线和右尺寸线后面的方框内选勾,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