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有没有像sw一样有基准面

楼主(2009-02-12):
catia有没有像sw一样有基准面,比如一圆棒我要在中间某个地方掏个小孔,如何寻找这个需要“基准面”

网友:
默认的有xy xz yz 三个平面,还可以自定义基准平面!

楼主:
楼上的大虾,怎么自己自定义基准平面!

网友(2009-04-04):
看看用这个可以吗??

网友:
比sw的还要方便呢,各个方式的都有

网友(2009-07-26):
对  是楼上说的那个图标   在工具栏单击MB3  把参考(展开)前面的对勾打上就出来了

网友:
有自定义平面的功能,具体方式有多种选择,像楼主这种可以用点与平面模式,就是选择端面为参考面,过中点的自定义平面。

网友(2011-11-22):
有的  可以利用点 直线 面来建立基准面  很方便的

网友:
随便建立基准面,在零件或装配体上找得到的任何平面都可以作为基准面。

网友:
是啊,可以重新创建基准面的,如果默认的基准面不能满足要求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