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个手动的洗衣机,密封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12):
本人想设计个手动的洗衣机,初步想用脚踏(类似骑自行车),请教各位大虾:
密封要如何设计才不漏水?
谢谢!

网友:
你这个想法挺新鲜的,把初步的方案放上来讨论嘛?
做手动的目的是什么呢?加个健身的功能吗?

网友:
这个想法很边缘,点子不错,边锻炼边做家务

网友:
赞同,好想法,节电,还锻炼身体,也做了家务。

网友:
早已有之

意大利目前正推广脚踏式洗衣机。脚踏式洗衣机,顾名思义就是像人们骑自行车那样通过链条传动,使得洗衣机里面的衣服转动起来。这种洗衣机的最大好处是不用电,另外与全自动洗衣机相比省时省水,因此被称为环保型洗衣机。如果你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天没有时间锻炼身体,那么家中购买一台这样的洗衣机既能节约电能,又能锻炼身体,可谓两全其美。

网友:
恭喜楼主获得2009年感动中国最佳创意奖! 好主意!

网友(点评):
在中国,这是找事。在欧美,这是生活方式。

网友:
呵呵,没有图纸怎么设计

网友:
很有创意,很有市场。

网友:
不错的,有时间咱们也试试

网友:
就是把自己变成了动力源,机械能转化为动能..

网友:
不能倒退呀,社会要进步

网友:
洗衣机不贵啊!

网友:
密封不是问题啊( ?! w4 {3 m5 q
就像普通的洗衣机那样就好了,只是要把主动轮外置而已

网友:
可以用旧洗衣机改造嘛

网友:
很简单 把原洗衣机的电动机拆除 ,增加一对锥形齿轮....

很简单  把原洗衣机的电动机拆除 ,增加一对锥形齿轮....外部用跑步机或者自行车改装  不用设计了 我有 自己家用的

网友:
呵呵同意楼上观点改造旧的双杠洗衣机就好了

网友:
很好,晚上回去看看洗衣机原理,好好构思构思,本人觉得可以实现,密封也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2009-03-23):
lz应考虑不会洗坏衣服。

网友:
这样的洗衣机我乡下的老娘就舍得用了

网友:
可以啊,讲讲方案。。。

网友(2009-07-20):
简单点,去旧货店买一个电动机失效的洗衣机,不用改密封结构;改变一下传动方式,用脚踏。

网友:
实现有点困难。至于密封可以用个手动阀,类似于截门。一般洗衣机用的都是电磁阀吧,我不知道怎么能改装成手动的

网友(2014-06-24):
洗衣机的筒分内筒和外筒,内筒是不锈钢带洞洞的,外筒是相对密封的。
内筒旋转,外筒静止,内桶的固定三角架轴插入外筒的轴承中,轴承与内桶之间有密封圈防水漏的;
外筒的另一端,也就是放衣服的口子有门,透明的玻璃与门皮(gasket)配合密封,防漏水。

以上是滚筒。波轮的话其实也是靠密封圈的

网友(2015-01-31):
好想法,节电环保低碳

网友(2016-06-17):
觉得不怎么行的通吧

网友(2017-10-20):
看好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