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线切割机床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12):
我厂有两台DK77系列的数控电火花线切割机床,
目前,是直接在厂家提供的"记忆卡"内绘制图形的.
现在我想在电脑内用AUTOCAD来绘制图形,然后直接用CAD输出到这两台机床上.

我想请问,这样是否可行,是否还需要其他软件,如果用一台电脑同时控制两台机床,最底需要什么配置

望坛内高人赐教

感谢

楼主:
米有人回答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是直接在厂家提供的"记忆卡"内绘制图形的?是什么意思?,楼主最好说明白点.不然不好分析啊.一般的话都是由图形转换生产代码传输到机床,才能进行加工的.

网友:
一般来说,是可以读CAD的文件的,仔细看说明书.
而楼主说的记忆卡(电子硬盘),实际上就相当于硬盘,厂家的系统就装在卡上,同样可以不用那快卡,直接装在硬盘上也可以,估计你的电脑上不带硬盘.省成本.
我们有台线切割,主机坏了,换台主机后就没用原来的那块卡,直接装在硬盘上了,能读CAD文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讲解

我还是去啃啃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在厂家提供的"记忆卡"内绘制图形的?是什么意思?,楼主最好说明白点.不然不好分析啊.一般的话都是由图形转换生产代码传输到机床,才能进行加工的.

实际操作的人不是我本人,所以我说的话可能比较外行

图纸是我用CAD画的,然后打印出来,送到线切割机床的操作员那,然后,他又按我的图纸重新画到他的电脑里,
他电脑里的系统是线切割机床自带的系统,那个所谓的"记忆卡"就象楼上说的是个"电子硬盘"

网友:
楼主比较懂线切割
小弟刚学
请问 脉冲参数 脉停参数 电流 等 一些参数 怎样控制
不好意思啊  刚学 不要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