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DF文件(其中是多页面显示的)转到CAD?

楼主(2009-02-12):
请教高手,如何将PDF文件(其中是多页面显示的)转到CAD?单个页面的我已转换成功。
先谢了!

网友:
请问单页的如何转换啊?大哥可以传个软件我吗?
wangf1550@163.com
万分感激!

网友:
单页是如何转换的?能分享一下经验吗,先谢谢了.
liulin77110@126.com

网友:
我转过,不好用,
线条等都不好,

网友:
我以前也试过,但不成功!还要请高手解析!

楼主(2009-03-20):
我发了个新话题,你那儿去下吧

网友:
请您指教一下单页怎么转换谢谢了hougeng2006@yahoo.com.cn

网友:
我以前有个小软件,需要的话可以说一下,要的多的话,可以上传一下了。

网友:
别想了,位图转失量图青定不行的,我试过,后来想了想得出结论,后来就抄,不作此想了

网友:
试过,后来想了想得出结论,

楼主:
转出的图直线还是直线的,但文字就变成线段了,不过还是可以用的.
我前两天把这个转换软件发了一个题,被管理员删了,大家到社区里去找找吧,

网友:
有个小软件 OverCAD PDF TO DWG
这个可以把PTF转成CAD 我试过 转的还行
就是有时间限制的,过段时间就不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