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装配---请教

楼主(2009-02-12):
你好:
    如何才能更好的装配丝杠(一端固定一端支承形的)。是否能发些装配图和照片。

网友(2009-05-04):
我也求助   搭车了     关于丝杠的装配问题    做毕业设计用……

网友:
我也要一份,搭顺风车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THK的网站,有介绍,有样例。

网友(2009-09-10):
我们公司的方法就是调节终始端的上母和侧母,一般保持在0.02内,当然螺纹要配打,
如果始端的支座是固定的,那么可以制作一个假丝杆,通过调节终始上侧目偏差,来修端面

网友(2010-06-20):
很简单的问题
丝杠一端固定,另一端采用可以活动的轴承座固定。
之所以采用可以活动的轴承座固定就是为了调整丝杠的精度。
精度调整如下:
丝杠装好之后,要调整水平方向的平行度和左右方向的平行度(甚至还有一个整圆,就是防松螺母那个地方)水平方向和左右方向都可以用一个千分表来测量,只需要在丝杠的两端分别选取一个螺纹,用千分表进行测量让它们的误差都在0.01mm之内(丝杠本身的误差不用考虑)就可以了,这个精度是绝对可以达到的(精度误差可以调整轴承座,因为它是可以活动的,调整好了之后用螺栓将其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真不是盖的,在试驾过程中,大菠萝那超乎想像的低噪音设计,给驾驶者提供了舒适的驾驶环境,良好的前挡风视野和沉稳的底盘的稳定性,让驾驶者把握十足。就这短短的试驾里程带给我对大菠萝的加分,也让我明确了自己的选车方向。

网友:
你是不是没设置自动更新啊?在工具-选项-装配设计-常规-更新可以设置自动与手动(对应的默认快捷键为Ctr+U)设置为自动就可以自动转齐了。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

网友:
不是很详细 不过还是有用的

网友(2010-07-29):
希望有更加详细的说明

网友(2011-03-01):
你好,能详细说说丝杆的安装吗,底座两端各一轴承座,滑板下面是丝母座,怎样使它们在一条线上还有上母线和侧线与导轨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