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绣钢怎么有点黄颜色?

楼主(2009-02-12):
供应商送来200个零件,材料3Cr13.大部分零件表面颜色正常,不锈钢的银白色,有19个零件表面带有黄颜色.

请问社友,这黄颜色正常吗?还是供应商混料了?

楼主:
一意大利工程师告诉我,说带黄颜色,很可能是供应商用了含Ni的不锈钢.

即我们要求是马氏体不锈钢3Cr13,供应商有部分混料,用了奥氏体不锈钢.

不知这说法对不对?

网友(2012-12-10):
有可能哟,2Cr13 3C13好像真没见过黄色的,要么银白色,要么青色。
倒是1Cr18Nixx系列经常见到淡黄色、紫色

网友A:
呵呵,我也真的遇到过一次发黄的哦。是420料,起初也以为是303料,但磁铁有反应,后来问了才知道是工件用油性清洗剂清洗后烘干温度太高,把表面烘焦了。

网友:
可能是温度的影响

网友:
可能是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也真的遇到过一次发黄的哦。是420料,起初也以为是303料,但磁铁有反应,后来问了才知道是工件用油 ...

烘焦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3-01-10):
不大可能是Ni添加多了,因为Ni的价格近几年飞涨,供应商少放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多加镍呢。我判断是烘烤温度太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