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梁式数控龙门铣XYZ坐标是如何确立的?

楼主(2009-02-12):
各位师傅,动梁式数控龙门铣XYZ坐标是如何确立的 ?

谢谢!

网友:
原则:在确定坐标系时,一律看着工件相对静止,而刀具产生运动。增大刀具和工件之间距离的方向为正方向。
坐标系:机床坐标系统采用右手直角笛卡尔坐标系。
确定顺序:Z轴→X轴→Y轴
判断方法:
1.Z轴为平行于机床主轴的坐标轴,Z轴垂直于工件装夹面,Z轴的正方向定义为增大工件与刀具的方向。
2.X轴为水平的、平行于工件装夹面的轴,它平行于主要切削方向,且以此为正方向。
1)对于工件旋转的机床(车床、磨床),面向Z轴正向时,右方为X轴正向
2)对于刀具旋转的机床(铣床、镗床等),当Z轴水平时,人由主轴向工件看时,右方为X轴正向;当Z轴为垂直时,人由主要主轴向立柱(对双柱机床应为左侧立柱)看时,右方为X轴正向。
3.最后可根据右手坐标系确定Y轴。中指指向是Z轴正方向,大拇指指向X轴正方向,食指指向Y轴正方向,

网友(2011-10-19):
相关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