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转度进给是怎么计算出的?

楼主(2009-02-12):
我知道有个公式V=3.14DN/1000

但是怎么计算不太清楚 最好能解释下每个字母的含义 谢谢!

网友:
3.14:圆周率
D:刀具直径
N:转速,转/分钟
1000:将毫米转换成米
所以最终单位是:米/分钟
其实就是圆周长乘以转速,然后用1000调整单位

网友:
V是线速度。

网友:
你是批线速度吧。因为d是指直径,n是每秒转速,因为d一般用毫米表示,所以除以1000,因此V的单位是米/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