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弯管如何用钢板拼接焊接成?

楼主(2009-02-12):
向社区的各位求助,现欲制作一个直角弯管,是空心的,孔径φ30mm,外径为R450mm,因材料有限,只有薄的钢板,可以把弯管分成几等份,每等份是由钢板弯成的一个圆,最后拼接而成一个弯管.请问我该如何下料,也就是说每等份的钢板的有大有小的宽度我该如何确定呢?...自己也想了好久,在网上搜索了,都没有找到要的答案...

网友:
分成N份来做。。。。再焊接 还是全周焊  最后变形变成什么样还不知道呢。。况且焊接完了之后还要打磨。。。这也太麻烦了吧。。。。。你找专门做弯管的厂家,什么样的弯管都能做出来。。。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用拼接的方法不现实

网友:
就是, 直接弯了不就了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阿,不过公司比较小,没有那个资金再去找家做弯管的厂家了,只能靠工人师傅们放样了...我现在找到一些答案,据说可以参考<钣金展开计算方法>,因为手头没有这资料,等休息的时候去书店看看吧!

网友:
那东西做出来也没几个钱的。。。

网友:
你说的是弯头啊,我们公司就是做弯头的,是把弯头放样成平板,再线切割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按照你说的这样应该就是弯头,你也可以买哪么大的管子回去自个折弯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懂得东西太少了,我想再问一下啊,弯头和弯管两者有啥区别啊?这里纠正一下我上面的尺寸说错了,应该直径有300mm...

网友:
我们一般直径在150以下多用型材,500以上的一定会用板材加工

网友: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把直角弯管分为5部分,两头为12,25度,中间3个为22,5度。展图和楼上贴的图差不多。原理很简单。现在也有很多展开软件都能做。(autopol  :金林钣金,)

我们以前就做过,1.5mm的304,做出来很漂亮的。

如果需要我帮忙,可以把图发给我来做了。

网友:
呵呵,我们公司一直就是用楼上的那种办法制作,关于展开,还是很好做的,如果所用的板材太薄,可以采用钣金拼接,我们厂里的有时做到0.8MM厚的就是我放样以后,老师傅用铁锤敲出来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几位,解释的很详细,非常谢谢!问题解决了,可以不用置亮了...

网友:
你怎么搞的。说来听听,有什么新招?

网友(2009-08-19):
曲率半径大于2DN的一般叫弯管,反之叫弯头。你要求的可以做成虾米腰。由于壁厚太小,否则可以弯制成型,简单适用,费用不高。大概弯制这样一件产品不过100员的

网友(2011-03-12):
能详细讲解一下吗?我还是不太清楚。是个初学者

网友:
楼上做的就挺好的,就是分成对称的几块就可以了

网友(2011-04-20):
孔径30的 可用无缝管然后分成5份 线切割下料  但拼焊后肯定会变形  外观可能达不到要求

网友(2011-06-22):
能者多劳啊。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