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G6.0打不开

楼主(2009-02-12):
安装UG后,打不开出现如图示内容,请教高手那是什么意思,如何解决啊???谢谢

楼主:
请教高手指点下啊 !!!急

网友:
我是5.0的,也还是别人帮安的.

不能回答啊.不然你用5.0的吧.

这样大家也可以交流.

网友:
你是不是一台电脑上同时安装了几个版本的UG啊
这样的话要重新启动下LISENCE文件的
建议你吧lisence重新装下!

楼主:
怎样安装ug5.0出现如图所示

怎么解决啊???高手们!!

网友:
看来你怎么会安装许可证哦
6和5都是这个错误
去网上好好查下
否则不好说

网友:
注意看安装提示,如果是破解版的,要把破解文件拷到安装目录下,替换掉相应的文件。

网友:
去下一个好的破解文件(没有时间问题)

网友:
去下一个好的破解文件(没有时间问题)
把电脑时间调会到2008年7月看看如何。

网友(2010-05-30):
安装的时候先安装许可证 再把那些东西靠到 C盘的PROGRAMFILES下  我有安装的具体方法 有时间我会传到网上的 现在不方便 我要从新修改一下

网友:
重新安装吧,我也碰到过,方法不对

网友:
重新装一下许可证得,

网友(2010-09-15):
是不是的复制那部分除了问题,把其他的都卸载掉,重新按教程安装一遍就可以了,我是6.0的,安好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