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MPA选用O型圈能行吗?

楼主(2009-02-13):
请问150MPA选用O型圈能行吗!采用液压顶紧密封! 或者说沟槽做什么样的结构了?????

网友:
动密封不能用,静密封可以,关键在弹性体的材料.

网友:
解决气体动密封问题,可以达到零泄露

有关详细情况。联系QQ1115303452

网友(2009-06-13):
我们做过试验,是可以满足的,但密封件得先好了,宝色霞或Parker的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