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种方案有何区别

楼主(2009-02-13):
由于阀的位置不同,请问两者有何区别
方案1:如图
方案2:如图

网友:
方案1的一个原里图元件12和14不能单独打开装置,方案2的原理图可以。

网友:
你的那个两对实心黑三角是截止阀吗?怎么没见过

楼主:
截止阀为实心黑三角的表示在正常状态下是关闭的。
即“常闭”
空心表示“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