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用柴油机的选型?

楼主(2009-02-13):
最近,准备做一套以柴油机为动力源的液压系统,要求柴油机带25scy柱塞泵(系统压力25MPa),但不知柴油机如何选择,转速如何稳定控制,上网查了一下,没有与泵直接连接的柴油机,已知柴油机功率15-20kw左右,泵转速为1500转/分钟。不知哪位社友做过此类系统,能否提供一下柴油机的选型和厂家?

网友:
这个根据泵的压力和流量,来计算所需要动力的功率,再去选柴油机,这时候需要考虑柴油机的最高转速。是否超过你原来的所用流量的转速。再次校核后,就可以选出柴油机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但感觉楼主是在找小动力的的柴油机
目前国内小动力柴油机山东华源莱动和常柴做得,技术参数可以到他们的网站看看。我们现在做的产品中有用到的莱动的L380,是18KW的。不过质量很国产化。您慎重!

网友:
来动L380柴油机我们公司用过,质量尚可,就是发热量不小

网友:
柴油机选择有个参数重要 就是要看扭矩,不注意会给搞熄火的。最好咨询柴油机厂家,不能直接的按电机类似的选。还有柴油机转速一般在2000多转

网友:
根据发动机特性曲线图选型

网友:
25cc\25MPa\1500rev算出动力15.63kw
必须留10-15%余量(给发电、风扇等),按15算要18.3kw
如果25MPa是峰值,系统不连续工作,可适当下降

网友:
先计算系统所需的输入功率,然后根据此功率为依据,找到在此功率基础上富余20%左右的柴油机(车用和工程用都可以),选型是应该根据柴油机的外特性曲线来选择,一般柴油机的最佳外特性应该是转速在2200-2600之间,我们选的是常柴的380、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