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0i数控车和西门子802D系统数控车,出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13):
问题1、一台FANUC-0i数控车,主轴停转时,出现 401 SERVO报警。X轴 VRDY OFF。
问题2、一台西门子802D系统数控车床,刚起动没多久出现MM--date  initial  error! 0X5f报警。问题3、一台FANUC-0i数控车,主轴高速运行时,突然重新启动,但变成英文界面,轴X、Z变成1、2轴。
请问各位大师,是什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
401伺服报警,
首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维修人员
新设备,伺服模块出问题可能性不大。应该是纯线路问题
802D没接触过。

楼主:
求教

我是一名教师,平时学校车间有问题喜欢摸一摸,希望各位大师多帮助我。主轴一刹车就出现401报警,QF开关也会跳了,会不会变频器设的刹车时间过短?

网友:
报401的原因就是空开跳掉了.把空开合上立马就好了.
可能是空开太敏感了.
802D的那个,按存储数据启动一下看看.千万别选成缺省数据.
第三个,很不幸,数据全丢了.估计是主板或存储卡有问题或松动.直接找FANUC给看下,老这样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