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8工位的电动刀架的情况【请教】

楼主(2009-02-13):
请问一般8工位的电动刀架上面最大可以安装多大的钻头?

举个例子:方刀架尺寸25*25,工具孔直径32mm。

不知是否还需要其它的参数呢?

网友:
工具孔直径32mm可以(使用变径套)安装莫氏2号柄的钻头,

楼主:
啊,才莫氏2号,那岂不是很小的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