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SK980TD新系统的操作指令 G73

楼主(2009-02-13):
我想问一下关于G73的问题
我的毛胚直径是40.实际工件的最小直径是22
安全点是  X42.Z2.;
        G73U  W  R  ;
        G73P1Q2U1.W0.;
         N1G0X    ;
           G1Z0.;
             .
             .
             .
             .
我以前的计算方法是 (安全点-工件最小直径)/2=U     (42-22)/2=U
W0
R 的计算是  如果我的工件要走10刀完成  需要10/1000=R
这是以前的做法

现在的08年的广数系统GSK980TD CAK3665ni

我想问一下现在的  G73 U W R ;当我把U1.W1.R20时,出现报警说这一行  单个指令字的字符小于2或大于11。当我又写成U1.W1.R8时,又出现报警,指令值非法 R可以不加点么?
                 G73 P1Q2U1W0;
                  N1G0X  ;(N1这一行格式对么)
                    G1Z0.;
                      .
                      .
U 和 W是每一刀 的退到量;W  必须写数值吗?写  零0  不可以么
那么我怎样计算每一刀的吃刀量   ;R  应该怎样写
希望你能把计算的方法学出来  ,通熟一点

网友:
关于GSK980TD新系统的操作指令 G73r的回复

U是半径方向的总余量,
        W是长度方向的总余量,W后必须有数值.车棒料时W为0.001(不给不行,如果给W值大了有圆弧时会造成过切的).车铸件或锻件时是长度方向的总余量..
       一般来说是按每次的吃刀量来计算吃刀总次数(也就是R),R值必须加点.
       车棒料时R为(半径方向的总余量-精车余量)/每次的吃刀量.
       车铸件或锻件时要综合考虑U和W来计算R值,要根具图纸分析.

网友(2009-03-16):
学习了。。很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