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计算相关资料和软件,求助

楼主(2009-02-13):
请问谁有重心计算相关资料和软件,谢谢。

网友:
这个软件完全满足你的需求

一个美国软件完全满足你的需求,这是目前最专业的质量分布计算软件。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大公司全部采用这个软件。目前对中国禁运。该软件与CATIA、PROE、UG、SOLIDWORK等有接口,可以直接从三维设计软件里调取设计数据,任意设定边界条件,确定区段、整体的质量分布于重心计算,甚至可以跟踪由于装载物(如飞机油料的增加与减少)而引起的重心变化。可以和你探讨探讨.

网友(2009-03-17):
PROE、UG、SOLIDWORK能满足你计算

网友(2009-09-12):
SOLIDWORK能满足你计算,你只要将零部件装配起来,然后查询质量属性,就可得到重心三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