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上面的孔与折弯线有何关系?

楼主(2009-02-14):
我公司有一批产品,外观像我们用的电脑机箱,材料是不锈钢板材,工艺路线是:剪板——冲孔——折弯——铆钉铆住。左边右边的面铆起来总是有缝隙,两个面的孔有时候不能对好!这其中的原因是怎么回事情,由于是接触钣金的时间不长,希望在行的说说。谢谢了!

网友:
建议你首先查看一下设计的图纸有没有错误,如果没错的话问题就出在开模冲孔上面了,还有一方面可能是冲的时候材料变形,导致表面不平铆合有间隙

网友:
估计是累积公差造成的

楼主:
这其中的工序又多,加工起来确实误差大(累加起来)。客户要求又那么高,这英国老不好对付啊

网友:
是否有图纸或图片之类,好让大家针对性的解答。

网友:
孔与折弯线太近,会使孔变形
一般要开变形槽之类的,如果外观要求高的话一般先开小孔折弯后再廓成需求的孔径

没有图纸也只能说这么多

网友:
让设计员和展开人员到车间了解一下,看问题出在什么方面,还有机器加工的精度不够的话,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楼主:
没数码相机,也不好拍照片,请谅解!

楼主:
平板冲孔后,再折弯,这折弯后的孔相对另外一个面上的孔的位置是或有什么关系?

网友:
传个图吧  用文字实在表达不清

网友:
预计是折弯展开尺寸有问题

预计是折弯展开尺寸有问题,也就是折弯系数有问题

网友:
平板上的孔距折弯后用尺寸展开

网友(2009-06-13):
先看看是不是工艺上有什么问题,还有产品的质量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