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石墨电极的几点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14):
各位师傅,我现在初次用石墨电极,但有以下几个难题:

1.石墨电极做精打电极的放电间隙一般是多大?我们做的是精密模具,尺寸公差在0.02mm以内。
2.石墨与基座是怎么连接固定的?好像用螺钉不能实现,用胶水又不知道用什么胶水,网上也查不到。
3.石墨电极做精密加工一般的参数是多少?要注意哪些问题?

这些都是手头上急需的技术资料,哪位师傅知道的话请帮我解答,万分感激!!!

网友:
我只是有见到的:
他们用石墨毛打,铜精打;
用502胶水,加工完成后用火烧拿下。
把石墨放在水箱中加工,防止石墨粉损坏机器。

网友:
石墨电极做精打电极的放电间隙是根据机床,每种品牌电火花机床要求不一样,主要靠自己摸索,石墨与基座是靠螺栓固定的,再上加工中心进行加工

网友:
放电间隙1到50丝,看具体的加工精度,精度高,电流小,放电间隙就要小,电极与基座的连接可以做个工装夹具

网友:
推荐胶水

302胶水

网友:
.

路过支持一个!   呵呵~

别和我谈理想,戒了!问道下载可得金山毒霸问道盛大游戏

网友:
厌氧胶应该也行吧,也是用火烧可以取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