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UG5.0后打不开,出现如图示内容---请教

楼主(2009-02-14):
安装UG5.0后,打不开出现如图示内容,请教高手那是什么意思,如何解决啊???谢谢

网友:
把许可证的内部重新设置下
否则就重新装许可证

以后请不要重复发帖!

网友(2009-03-21):
试一下用原始安装文件中一个文件夹中的UGS文件夹覆盖安装后在Program files 文件夹中的UGS文件夹。

网友:
我的UG也是老是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有没有哪位朋友能够将UG5.0的安装方法系统的介绍一下,在下万分感谢,期待朋友们的支持!

网友:
是不是没有在许可证文件里面改为你自己的计算机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