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渗氮后φ8孔的问题

楼主(2009-02-14):
渗氮后零件表面硬度洛氏硬度HRC≤60上面有φ8孔15个抛光后为φ8-0.005~-0.02。图纸要求:φ8+0.03~+0.06。
大家帮忙想办法!孔深10mm

网友:
φ8孔15个抛光后为φ8-0.005~-0.02。图纸要求:φ8+0.03~+0.06。
这句话没看懂   意思 就是现在孔小??
现在的是 不到8的孔,要给加工到图纸要求??
 1电火花加工吧~
2要是通孔就线切割。
3有加工中心的话,可以选用一把可以加工高硬度材料的刀具~再加工。

网友:
涂层硬质合金铰刀走一遍

楼主:
渗氮后孔径变小了!!!3楼方法或许差不多,涂层硬质合金铰刀哪有卖洛氏硬度多少哦?
另外金刚石磨棒谁用过?给点意见!期待中

网友:
用电磨配百叶轮可以试试吗,我猜想切削几丝的扩孔很容易卡住或者拉坏孔的,用磨削或者研磨更合适

网友:
可以手工研磨达到。量少的话
大批量珩磨机,用金刚石珩磨棒,
但是具体你零件形状等未知
以上供参考

网友(2009-10-02):
通孔磨,盲孔车

网友:
铰刀铰一遍啊

网友:
氮化层的硬度你怎么测得,这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