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拉伸力计算---请教

楼主(2009-02-14):
大家好,求教如何计算冲压拉伸模的拉伸力。现在就是要开一副磨,拉伸就是在长600,宽300厚5个的A3板子上同时冲两条长600,宽40,深40的槽,不知要多少力,如用冲床冲的话,要选用多大吨位的冲床,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是单向的拉伸,具有折弯的特点,比一般的拉伸要简单。
非圆形拉伸力:P=KLtσ       K为修正系数,一般取0.5~0.8,你这个简单,估计取0.6足够了;L为拉伸接触面的周长,你这个L=600x4;t为板料厚度;σ为材料抗拉强度,A3的抗拉强度为45X10000000Pa(10的7次方)。
再加上压边力、顶件力,粗略估计压力机的吨位按1.2~1.3P选取够用了。
其实这些书上都有。

楼主:
谢谢啊

真的非常感谢啊

网友(2011-12-04):
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啊,学习了

网友B(2014-05-08):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单向的拉伸,具有折弯的特点,比一般的拉伸要简单。
非圆形拉伸力:P=KLtσ       K为修正系数,一 ...

请教高才:我要在厚4mm的A3板中冲拉一个深10mm(内深),直径为φ35(内直径)内外圆角都为R3的窝,所需多少吨位的冲床?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高才:我要在厚4mm的A3板中冲拉一个深10mm(内深),直径为φ35(内直径)内外圆角都为R3的窝,所需多 ...

就是一个基本的拉伸力计算,是标准的,但是套用公式后记得根据经验取合理的系数。

网友(2015-04-09):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基本的拉伸力计算,是标准的,但是套用公式后记得根据经验取合理的系数。

根据经验取合理的系数也是一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