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液压杆不同步

楼主(2009-02-15):
我单位有压模机一台,两根液压杆 一台齿轮泵 一个手动控制阀

现在启动时 两根杆 总是 先下一根后下一根 请教 怎么才能让他们同步行进。

网友:
不同步是正常的,同步是需要采取措施的

同步的方法很多,最简单的是机械同步,液压同步的方法有很多,根据同步精度来定。同步马达---串联同步回路----比例阀同步----分流集流阀等等,有兴趣可将问题发到我的邮箱,或13782700117,可以讨论

网友:
我们单位生产同步缸,就是用于多缸同步的,相对性价比要比其他的方式要高。
需要的话跟我联系。13804157717

网友:
楼主问的是维修问题还是改造问题?
请上传液压原理图,兄弟们知道了你现在的同步方式才好对症下药的。

网友(2009-03-18):
我们公司是专门制作同步马达和同步缸的,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13817245894.qq:7253364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分别在两油缸加速度调节阀,

网友:
最常用、最有效的就是机械同步,可以加装齿轮齿条使两条压杆同步运行,也可以通过导柱导套使两条压杆同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