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气门的工艺

楼主(2009-02-15):
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2009-03-22):
汽车气门的生产工艺跟距不同的需求有很多种,一般来说大的工艺如下:排气门_
原料切断--倒角--电镦成型--固熔时效--表面喷砂--杆部校正--TIP前切断--TIP焊接--应力去除--杆端粗磨--杆部粗磨--盘部切削--锁夹槽研磨--杆部精磨--氮化--杆端精磨--锥面研磨.
如果细分多的大概有30余道工序,进气门也差不多.

网友:
有点复杂哟~~~~~~~

网友:
必须复杂啊,要不怎么保证整机性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