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轴转速S与进给速度F的确定---请教

楼主(2009-02-15):
在加工过程中,影响这两个参数的因素大概有:工件材料、要达到的精度等级、表面粗糙度、进给量、背吃刀量、刀具角度等等。

请问我如果想确定这两个参数的数值,有没有计算方法或经验公式,还是只能在加工的时候用慢速开始试出来最合适的数值?

网友:
在刀具样本中有推荐的加工参数

网友:
一般的切削参数都是根据实际经验得到的数据,相关的公式也是根据实际的经验而得出的经验公式!所以要想根绝具体的切削要求选定参数,还是要增加实际经验的,但是加工同一个零件的同一个要求随着机床产品的进步,会有提高,所以主要的是有认识,可以活学活用不可盲目的照搬老师傅的经验,那样只能是鹦鹉学舌,但是老师傅的经验可以帮助你迅速的提高!希望我的观点对你有帮助!

网友:
同意LS两位的,就算给你一些数值也没用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按零件的材料,外型,状态等等,再考虑机床的能力确定你能加工的最高速度,再找合适的刀具来确定进给
找不到?那就降速度吧

网友:
这种事情没有现成的,万能的供参考的公式,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参考现有的工作经验,逐步摸索,这样的结果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网友:
工作了将近三年才知道那帮老工程师是怎么制定加工参数的,很是郁闷。根据经验率先确定v和f,再来计算。
一般每个工厂大概都有一套自己固有的参数,随着刀具材料等不断改进提高,参数也在变化。
样本上有推荐参数,但也只是作为参考。还需要积累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虽然知道一些子参数,不清楚那是怎么来的?觉得有点惭愧啊

网友(2009-07-27):
参数是死的!搭配是根据现场,如刀,机器现状,加工方式,材料,材质,工艺要求......等等.参数是参考,用经验去灵活运用!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