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液压污染控制方法---讨论

楼主(2009-02-15):
电器故障和液压系统故障可以说工程机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怎样有效的控制液压系统故障,液压系统故障大多数都是由液压污染造成的,因此液压污染控制就成了工程机械可靠性的重要的一方面。我认为,在工程机械装配中,人的因素成为液压系统污染的最主要的因素,我认为在装配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在油管街头装配的时候不应该带手套,因为带手套很容易造成管接头的污染。
2.对已经拧紧的接头处都应该用笔做好标记,事实上在工程机械调试过程中由于接头没有拧紧造成的泄漏也是经常出现的。
3.在往邮箱加液压油的时候应该通过滤油小车进行过滤,因为新买的液压油并不是干净的。
4.使用者对工程机械的保养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如由于液压油、齿轮油的混用造成的故障也是很多的。
就说这么几点,说的不一定正确,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赞!!
黄牛的意思是装配时不戴手套那皮肤接触油渍非常难以清洗,如果长期用汽油清洗又会伤害皮肤,还有什么比较好得方法呢?

网友:
日本人就很讲究油这方面。曾经有个员工将加油桶放在沙地上,之后没有抹干净就倒油,结果挨了两耳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是用肥皂加锯末洗手,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
对于液压系统,液压油是相当重要的,液压系统除机械故障一般都起源于液压油,油液污染会带来一系列的故障。阀的运作发生不畅,过滤器堵塞,由此可能会导致泵损坏。等等

网友:
一、装配过程中质量控制:
1、装配维修环境很重要。新设备在进行液压系统装配的时候,要用气泵将设备上的尘土、附着物、铁销焊渣吹净。提高或改善生产环境,在相对封闭干净的的车间进行转配。
2、强烈支持楼主的不能带手套进行重要部位的联接工作的论点。补充:在装配拆卸管道及元件拆卸维修过程中禁用棉纱、面布。减少污染源。
二、人员因素的控制:
1、定期对生产人元培训。加强上产人员自身的专业素质、技术的学习,提高责任心和技能的掌握。
2、建立一套生产质量检验记录单,将每个环节的生产责任到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维修和换油过程中,很多人都是在户外恶劣的环境下进行的,这样对机器的性能的影响很大。

网友:
这个问问题很值得讨论的,他其实不能单方面讨论。我们切先单方面讨论,
因为我想我在在维修时遇到过黄牛前辈提到的户外恶劣环境。
我个人认为我们这方面有几方面要做:
1、专业化的维修工具要及时到位。
2、增加产品在设计维修方面考虑。
3、维修操作说书的编写。
4、控制维修产品质量的责任心和专业技能的掌握。
5、良好的沟通能力、上述问题不很到位时我们需他们的帮助。
客户协商方面:
1、本着对产品维修质量的负责,要在保养维修前必须大力清洗整车及车辆内部。
2、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对于前两种,本着一种心态维修环境很重要,你能改善多少就近可能去改善。维修也是一个过程,是一场“攻坚战”,讲着不为过。
3、做好维修记录单。要填写可对我的维修评价。

网友(2010-10-27):
这个问题确实需要着重讨论!
液压油污染对电液系统故障是起着“积极”作用的!
特别是对插装阀集成块,TDV 多路阀等。因为阀体与阀芯之间的配合是很精密的。污染颗粒物会造成阀芯卡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