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尔2机床铣床,伞齿轮上面安装的是什么轴承?

楼主(2009-02-15):
谁知道齐齐哈尔2机床的X6132C工作台垂向的滚珠丝杠顶端的伞齿轮上面安装的是什么轴承,说明书上写的是成对安装角接触轴承图纸上画的是圆柱滚子轴承到底是什么的啊。型号是346108.伞齿轮顶端和压盖中间有个圆垫是干什么的。很着急,谢谢大家。

网友:
346108 是什么的型号? 轴承吗?

图纸有时是设计员为省事儿,用其它的轴承形状替代,呵呵。

从你描述上来看,应该是角接触球中的丝杠专用轴承。两个办法可以确认,一是打电话去机床厂了解,或是拆开机子看轴承型号。

楼主:
谢谢你,搞明白了,你说对了,是面对面成对双联角接触轴承。

网友:
就应该是角接触球轴承,圆柱滚子轴承不能承受轴向力。图纸一定是错的。

楼主:
提问

我搞错了是圆锥滚柱的

网友:
是一对角接触轴承。再查下那轴承代码是哪种轴承(我也懒得翻手册),垫片是调整伞齿咬合的

网友:
代码3字开头印象中是圆锥轴承^_^

楼主:
谢谢大家

搞明白了垫片是定心最上面单列角接触轴承的。不是调整伞齿咬合的。垫片安装在伞齿最上端上面有个压盖但压盖拉住丝杠不可能调整伞齿咬合。

网友:
我以前搞过一台桂林的滑枕铣床,里面调整垫片那个多真是数不胜数,都是调整齿轮或调整零件中心位,还有隔套,小东西太多设计不科学,安装维修难!

楼主:
对了

现在机床不但设计有问题而且还很难见到和机床相符的实际图纸

网友:
对应是一对7008AC/DF,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2022-08-19):
感谢各位的经验分享!

网友(2022-10-14):
这对轴承最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