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太浓怎么办?

楼主(2009-02-15):
有简单的办法可以冲稀吗 又不浪费原有的油。
谢谢!

楼主:
有谁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有用在啥地方?
你为什么说它浓了?你的用油型号采购错了吧!
根据液压油特性是不可以自己对调的,不然会影响系统寿命。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使用的具体工况谈一下,我们才好想办法

网友:
油太浓的原因

主要是外界温度有很大关系  要更换油的牌号 谢谢

网友:
没办法,更换油的品牌。建议学习和了解一下。如果可以,咨询一下机械设备的厂家的推荐。

网友:
液压油的粘度选择与系统的要求有很大的关系.建议说明白点

网友:
如果是环境温度的问题,建议加热后使用。
低温对液压元件的性能和寿命都有较大的影响。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开始的油品黏度选择依据的是什么?作为专业的油品供应商,不提倡将两种不同黏度的油品混合在一起,将整个系统黏度调整到适中的水平。最好的建议就是将现有油品放净后,加入新油。

楼主:
我们后来换了个滤芯 工作基本正常 是吸油困难把

网友:
液压油很关键,不要小看液压油的选择,建议楼上为液压系统选择合适的液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