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方形长条零件

楼主(2009-02-15):
大量加工方形长条零件,取长度,要求切面Ra1.6误差1MM,铜料,有何方便快捷的加工方法

网友:
成品尺寸以及原料形状尺寸啊

网友:
用锯床锯...................做个取长短的工装...........

网友A:
建议: 锯床下料.
    铣床加工切口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锯床下料.
    铣床加工切口处.
                                                                                                    我也希望铣床铣。但怎么能把端面铣得到Ra1.6而且工件不能变形(工装夹具或许可以解决此问题),要求平面度,直线度,垂直度都比较高

网友:
顶4楼的方法!但是不知道截面具体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发个简单的截面图啊?正常的截面要求1.6的粗糙度,精细完全可以满足,而且比较经济,是不是工件的比比较薄,不容易装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尺寸大概就是12*35,截面要求平面度,垂直度,粗糙度0.05MM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尺寸大概就是12*35*450,截面要求平面度,垂直度0.05MM,粗糙度1.6吧

网友:
用小磨床装切割片切,仔细点可以搞定!

网友(2012-03-26):
要讲清楚多长,多宽,多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