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s的典型代表,微型陀螺仪的内部奥妙(附内部数据表,本人自己翻译的

楼主(2009-02-15):
Datasheet
数据表
Bosch Sensortec
博世传感器
SMB380 型
Three-axis-accelerometer
三轴加速度计(陀螺仪,数字信号输出)
这款陀螺仪是民用品中比较流行的,体积2*8*10mm
采用可编程的控制方法,3.3-5v的电源输入.其他的见数据表吧:
(............
3.2 INTERRUPT SETTINGS
Five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rupts can be programmed. When the corresponding criterion
becomes valid, the interrupt pin is triggered to a high level. All interrupt criteria are combined
and drive the interrupt pad with an Boolean <OR> condition.
3.2中断设置
5种不同类型的可编程中断。当相应的(中断)准则有效时,中断引脚被一个高电平触发。所有的中断准则都是相结合的(combined ),而且可以用布尔<OR>条件来( Boolean <OR> condition)驱动中断缓冲器。

Interrupt generations may be disturbed by changes of EEPROM, image or other control bits
because some of these bits influence the interrupt calculation. As a consequence, no write
sequence should occur when microprocessor is triggered by interrupt or the interrupt should be
deactivated on the microprocessor side when write sequences are operated.
中断的产生可能被EEPROM image或其他控制位的改变所改变.因为其中一些控制位影响中断计算。因此,未写的(中断)时间序列应该在微处理器被其他中断触发(生效)前发生,或者微处理器应该屏蔽(后来发生的)中断当已写(中断)时间序列(write sequences)正在运行时。

Interrupt criteria are using digital code coming from digital filter output. As a consequence all
thresholds are scaled with range selection (section 3.1.3.2). Timings used for high acceleration
and low acceleration debouncing are absolute values (1 LSB of HG_dur and LG_dur registers
corresponds to 1 millisecond, timiming accuracy is proportional to oscillator accuracy = +/-10%),
thus it does not depend on selected bandwidth. Timings used for any motion interrupt and alert
detection are proportional to bandwidth settings (section 3.1.3).
中断准则使用的数字代码来自数字滤波器输出。因此所有阈值的设置都由量程选择开关来界定(section 3.1.3.2 。用于高加速度和低加速度之间的去抖timiming是绝对值( HG_durLG_dur寄存器的一个最小可分辨信号(correspond to)相当于1毫秒, timiming的准确性于振荡器精度成正比= + / -10 因此,它并不依赖于选定的带宽。用于motion中断位和alert规则的timiming正比于带宽设置(section 3.1.3
)
这是本人接的一个翻译活,不算什么机密,共40页,但是还没翻完,先看十页吧.发出来就是让大家看看mens系统的陀螺仪是怎么工作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十天后下我的完整版的数据表!!!

楼主:
基本只要学过单片机,再看完这份数据表就能使用这款mens系统的陀螺仪了.很爽吧!!!!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

网友A:
导航产品中有这个陀螺仪,原来是数字信号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航产品中有这个陀螺仪,原来是数字信号输出啊

这款是民用的....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翻译啥时候能出来呀,谢谢!

网友:
楼主是不是忘了这里呀,呵呵

楼主:
这几天有其他的事情,5天内搞好(争取)

网友:
在此谢过老兄啦。
顺便想请问下,如果我不接中断引脚能行么?
实在是看不懂啊,惭愧。

网友:
我来顶一下,呵呵

楼主:
什么意思???其实我也不是很懂...

这里说的中断是一种工作方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断,应该先学单片机,才能看懂这个,我马上就好了,明天就传完整版的

网友:
楼主是说今天么,呵呵,那我就在这里守株待兔啦

楼主:
重新下吧 完整的

网友:
新鲜出炉啦!
真诚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辛苦啦,请问可以转载么
另外在:4.1.1四线SPI接口,这节有个词用的有点那个哟

网友:
这么好的贴怎么没人来顶啊,我晕

楼主:
天哪,朋友们,下载的请在4.1.1节自己改下吧

天哪,朋友们,下载的请在4.1.1节自己改下吧!把那段不雅的文字改掉就行了,该死的金山自动翻译啊!!!

网友(2015-08-23):
实在是看不懂,惭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