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活塞表面处理后出现花斑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2-15):
有谁知道发动机活塞表面处理后出现花斑是什么原因吗?
5 x1 F; r) x1 g. F/ C谢谢!

网友:
长锈了吧

网友:
我认为是热处理前的酸洗没有吹干,花斑是酸液留下的痕迹

网友(2009-03-20):
活塞是共晶铝合金ZL109,哪里会生锈。表面处理前表面清洁没有做好,或则没有干燥处理

网友(2009-05-28):
超声婆清洗时没清洗干净,所以烘干时留下的水渍

网友:
干燥处理没做好留下的水渍影吧

网友:
铝活塞清洗时要在超声波的环境下,然后再上烘箱烘干,一旦超声波没把在机加工时的污渍没彻底清洗干净,在烘干后可能留下水渍,表面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