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能不能把A4里的图转到A3 或者A4的模板相互转化?

楼主(2009-02-16):
能不能把A4里的图转到A3   或者A4的模板相互转化  我现在用的我们公司的模板出的工程图 但是最后整理图纸时 必须用另外一个公司给的格式 因为图很多 所以想知道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转化一下

网友:
为何要转换?打印的时候直接设置就得了

楼主:
主要是两个模板格式不一样 怎么转化

网友(2009-03-30):
存好那几种模板(一定要放对了位置!),然后在工程图中编辑图纸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
另做一个模板不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啊% n+ Y3 |2 v! Y6 Y
只要把那些个模板与你们公司的模板放在一个文件夹下,然后点击图纸--属性,再选择你要的图纸模板就好了

楼主:
哦 明白了 不过后来我一张一张重新弄的 哈~

网友:
有学习了一招

网友(2012-03-14):
我也在找A3的图纸格式。

网友:
打印的时候直接设置就得了

网友(2012-06-07):
我也在找A3的图纸格式

网友:
打印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