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圆柱滚子轴承N系列与NU系列互换---请教

楼主(2009-02-16):
时常在工作中遇到这样的情况。

电机轴承自由端用圆柱滚子轴承,国外很多电机用N系列,而往往因为时间紧急,现货有时只有NU系列的。

他们之间是否可以互换着用?如果互换需要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对主机性能是否会产生影响?请高手们指点一二,小弟先谢过。

比如在实际工作中,用N系列轴承的电机,多是将轴承外圈装在活动端盖内,然后用螺丝固定在电机主体上,内圈与滚子保持架组件装在转子上,内圈旋转。如果这种情况换用NU系列,会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下,免的沉下去了。

网友:
两种互换使用没有影响,NU系列装配方便,价格比N系列高一点,在一些装配空间小的部位多用NU系列

网友:
基本没什么影响,主要是考虑装配。有时内圈或外圈紧配时就只能用N或NU了。

网友:
没有影响,就是装配方式哪种更适合你们的习惯

网友(2010-11-12):
在使用上基本可以互换,区别在于装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