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6108轴承---请教

楼主(2009-02-16):
346108现在是新编号AC.DF7008我想问问面对面成对双列角接触轴承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一个整体外环俩个内环组成的,单列的是一个外环一个内环然后俩个一起安装是那个意识吗?还有那个AC是什么意识?

网友:
标准的表示应该是7008AC/DF

AC 表示接触角是25度
DF表示是面对面成对安装   可以由两个单列的角接触球轴承面对面组合(主要看外圈两个端,角接触球轴承外圈的两个端面一个厚一个薄,较薄的靠一起即面对面,较厚的靠一起即背对背,还有一种取串联)  个人语言说法,不知道说清楚没

网友: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轴承精度。可以与机床厂联系,出厂标配是什么精度的轴承。以免选用普通的轴承,加工的精度差既耽误时间又浪费钱(轴承一般是安装后非质量问题不退的)。

还有一个就是精度的轴承越高越贵,往往有一些客户就舍不得花钱,呵呵。

关于精度问题补充一下:P 2>4>5>6>P0      P0就是普通精度,丝杠轴承建议你选用P4精度以上。

郁闷,怎么上面发出来后就变成笑脸图了呢?   P2 P4  P5  P6 P0   精度从高到低排列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专业,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大家参与但我的问题是那个346108轴承是不是双联的这个是主要的

网友:
AC 是内部结构变化代号,角接触球轴承,公称接触角a=25°
DF 是配置代号,两套,面对面安装

网友:
DF是安装方式它的意思两只外圈以其窄端面相对,称“外圈窄端面相对安装”,或“面对面安装”。还有一种双列安装是两只外圈以其宽端面相对,称“外圈宽端面相对安装”,或“背对背安装”即DB.它还有单列、三列、四列安装方式各有不同的代号。

网友:
346108  是国产老代号,新代号是7008AC  这个是单列角接触球轴承。

如果加后缀DF  那就是两个单列面对面组合了。

楼主:
8楼说道正题了是单列接触球轴承

网友:
8楼确实说的很对,我以前工作单位就是做这轴承的,需要请联系我。

网友:
是两套单列轴承,但除了万能组配轴承(一般不推荐使用)必须成套订购

网友:
各位请参考:
前置代号 R 直接放在轴承基本代号之前,其余代号用小圆点与基本代号隔开。
GS.—— 推力圆柱滚子轴承座圈。例: GS.81112 。
K.—— 滚动体与保持架的组合件。例:推力圆柱滚子与保持架的组合件 K.81108
R—— 不带可分离内圈或外圈的轴承。例: RNU207—— 不带内圈的 NU207 轴承。
WS—— 推力圆柱滚子轴承轴圈。例: WS.81112.

—— 内部设计
—— 外形尺寸及变形设计
—— 密封
—— 保持架
—— 公差
—— 游隙
—— 热处理
—— 特殊设计
—— 机床主轴轴承
—— 低噪省轴承

—— 后置代号

后置代号置于基本代号的后面。当具有多组后置代号时,应按轴承代号表中所列后置代号的顺序从左至右排列。某些后置代号前用小圆点与基本代号隔开。

后置代号 — 内部结构
A 、 B 、 C 、 D 、 E—— 内部结构变化
例 : 角接触球轴承 7205C 、 7205E 、 7205B , C—15 °接触角 ,E-25 °触角, B—40 °接触角。
例:圆柱滚子、调心滚子及推力调心滚子轴承 N309E 、 21309 E 、 29412E—— 加强型设计,轴承负载能力提高。

VH—— 滚子自锁的满滚子圆柱滚子轴承(滚子的复圆直径不同于同型号的标准轴承)。
例: NJ2312VH 。

后置代号 — 轴承外形尺寸及外部结构
DA—— 带双半内圈的可分离型双列角接触球轴承。例: 3306DA 。
DZ—— 圆柱型外径的滚轮轴承。例: ST017DZ 。
K—— 圆锥孔轴承,锥度 1 : 12 。例: 2308K 。
K30- 圆锥孔轴承,锥度 1 : 30 。例: 24040 K30 。
2LS—— 双内圈两面带防尘盖的双列圆柱滚子轴承。例: NNF5026VC.2LS.V—— 内部结构变化,双内圈,两面带防尘盖、满滚子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N—— 外圈上带止动槽的轴承。例: 6207N 。
NR—— 外圈上带止动槽和止动环的轴承。例: 6207 NR 。
N2-—— 外圈上带两个止动槽的四点接触球轴承。例: QJ315N2 。
S—— 外圈带润滑油槽和三个润滑油孔的轴承。例: 23040 S 。轴承外径 D ≥ 320mm 的调心滚子轴承均不标注 S 。
X—— 外形尺寸符合国际标准的规定。例: 32036X
Z••—— 特殊结构的技术条件。从 Z11 起依次向下排列。例: Z15—— 不锈钢制轴承( W-N01.3541 )。
ZZ—— 滚轮轴承带两个引导外圈的挡圈。

后置代号 —— 密封与防尘
RSR—— 轴承一面带密封圈。例: 6207 RSR
.2RSR—— 轴承两面带密封圈。例: 6207.2RSR.
ZR—— 轴承一面带防尘盖。例: 6207 ZR
.2ZR 轴承两面带防尘盖。例: 6207.2ZR
ZRN—— 轴承一面带防尘盖,另一面外圈上带止动槽。例: 6207 ZRN 。
.2ZRN—— 轴承两面带防尘盖,外圈上带止动槽。例: 6207.2ZRN 。

后置代号 — 保持架及其材料
1 实体保持架。
A 或 B 置于保持架代号之后, A 表示保持架由外圈引导, B 表示保持架由内圈引导。
F—— 钢制实体保持架,滚动体引导。
FA—— 钢制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
FAS—— 钢制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带润滑槽。
FB—— 钢制实体保持架,内圈引导。
FBS—— 钢制实体保持架,内圈引导,带润滑槽。
FH—— 钢制实体保持架,经渗碳淬火。
H , H1—— 渗碳淬火保持架。
FP—— 钢制实体窗型保持架。
FPA—— 钢制实体窗型保持架,外圈引导。
FPB—— 钢制实体窗型保持架,内圈引导。
FV , FV1—— 钢制实体窗孔保持架,经时效、调质处理。
L—— 轻金属制实体保持架,滚动体引导。
LA—— 轻金属制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
LAS—— 轻金属制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带润滑槽。
LB—— 轻金属制实体保持架,内圈引导。
LBS—— 轻金属制实体保持架,内圈引导,带润滑槽。
LP—— 轻金属制实体窗型保持架。
LPA—— 轻金属制实体窗型保持架,外圈引导。
LPB—— 轻金属制实体窗型保持架,内圈引导(推力滚子轴承为轴引导)。
M , M1—— 黄铜实体保持架。
MA—— 黄铜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
MAS—— 黄铜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带润滑槽。
MB—— 黄铜实体保持架,内圈引导(推力调心滚子轴承为轴圈引导)。
MBS—— 黄铜实体保持架,内圈引导,带润滑槽。
MP—— 黄铜实体直兜孔保持架。
MPA—— 黄铜实体直兜也保持架,外圈引导。
MPB—— 黄铜实体直兜孔保持架,内圈引导。
T—— 酚醛层压布管实体保持架,滚动体引导。
TA—— 酚醛层压布管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
TB—— 酚醛层压布管实体保持架,内圈引导。
THB—— 酚醛层压布管兜孔型保持架,内圈引导。
TP—— 酚醛层坟布管直兜孔保持架。
TPA—— 酚醛层压布管直兜孔保持架,外圈引导。
TPB—— 酚醛层压布管直兜孔保持架,内圈引导。
TN—— 工程塑料模注保持架,滚动体引导,用附加数字表示不同的材料。
TNH—— 工程塑料自锁兜孔型保持架。
TV—— 玻璃纤维增强聚酰胺实体保持架,钢球引导。
TVH—— 玻璃纤维增强聚酰胺自锁兜孔型实体保持架,钢球引导。
TVP—— 玻璃纤维增强聚酰胺窗式实体保持架,钢球引导。
TVP2—— 玻璃纤维增强聚酰胺实体保持架,滚子引导。
TVPB—— 玻璃纤维增强聚酰胺实体保持架,内圈引导(推力滚子轴承为轴引导)。
TVPB1—— 玻璃纤维增强聚酰胺实体窗式保持架,轴引导(推力滚子轴承)。

冲压保持架
J—— 钢板冲压保持架。
JN—— 深沟球轴承铆接保持架。

保持架变动
加在保持架代号之后,或者插在保持架代号中间的数字,表示保持架结构经过变动。这些数字只用于过渡时期,例: NU 1008M 1 。

后置代号 — 无保持架轴承
V—— 满装滚动体轴承。例: NU 207V 。
VT—— 带隔离球或滚子的满装滚动体轴承。例: 51120VT 。

后置代号 —— 公差等级 (尺寸精度和旋转精度)
P0—— 公差等级符合国际标准 ISO 规定的 0 级,代号中省略,不表示。
P6—— 公差等级符合国际标准 ISO 规定的 6 级。
P6X—— 公差等级符合国际标准 ISO 规定的 6 级圆锥滚子轴承。
P5—— 公差等级符合国际标准 ISO 规定的 5 级。
P4—— 公差等级符合国际标准 ISO 规定的 4 级。
P2—— 公差等级符合国际标准 ISO 规定的 2 级(不包括圆锥滚子轴承)。
SP—— 尺寸精度相当于 5 级,旋转精度相当于 4 级(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UP—— 尺寸精度相当于 4 级,旋转精度高于 4 级(双列圆柱滚子轴承)。
HG—— 尺寸精度相当于 4 级,旋转精度高于 4 级,低于 2 级(主轴轴承)。

后置代号 — 游隙
C1—— 游隙符合标准规定的 1 组,小于 2 组。
C2—— 游隙符合标准规定的 2 组,小于 0 组。
C0—— 游隙符合标准规定的 0 组,代号中省略,不表示。
C3—— 游隙符合标准规定的 3 组,大于 0 组。
C4—— 游隙符合标准规定的 4 组,大于 3 组。
C5—— 游隙符合标准规定的 5 组,大于 4 组。

公差等级代号与游隙代号需同时表示时,取公差等级代号( P0 级不表示)加上游隙组号( 0 组不表示)组合表示。
例: P63=P6+C3 ,表示轴承公差等级 P6 级,径向游隙 3 组。
P52=P5+C2 ,表示轴承公差等级 P5 级,径向游隙 2 组。

非标准游隙,在要求特殊径向游隙和轴向游隙的情况下,有关极限值应在字母 R (径向游隙)或 A (轴向游隙)之后用μ m 数表示,数字之间要用小圆点隔开。
例: 6210.R10.20——6210 轴承,径向游隙 10 μ m 至 20 μ m 。
6212.A120.160——6212 轴承,轴向游隙 120 μ m 至 160 μ m 。

后置代号 — 测试噪声的轴承
F3—— 低噪声轴承。主要是指圆柱滚子轴承和内径 d > 60mm 以上的深沟球轴承。例: 6213.F3 。
G—— 低噪声轴承。主要是指内径 d ≤ 60mm 的深沟球轴承。例: 6207.G

后置代号 —— 热处理
S0—— 轴承套圈经过高温回火处理,工作温度可达 150 ℃ 。
S1—— 轴承套圈经过高温回火处理,工作温度可达 200 ℃ 。
S2—— 轴承套圈经过高温回火处理,工作温度可达 250 ℃ 。
S3—— 轴承套圈经过高温回火处理,工作温度可达 300 ℃ 。
S4—— 轴承套圈经过高温回火处理,工作温度可达 350 ℃ 。

后置代号 — 特殊技术条件
F••—— 连续编号的制造技术条件。例: F80—— 轴承内、外径公差及径向游隙压缩。
K••—— 连续编号的检查技术条件。例 K5—— 轴承内、外径公差压缩。
.ZB—— 直径大于 80mm 以上的带凸度的圆柱滚子。例: NU 364.ZB 。
.ZB2—— 滚针两端的凸度大于一般的技术要求。例: K18 × 26 × 20F .ZB2.
ZW—— 双列滚针和保持架组件。例: K20 × 25 × 40FZW 。
.700•••—— 以 700000 开头的连续编号的技术条件。
Z52JN.790144—— 轴承可用于高温及低转速,经特殊热处理,钢板冲压铆合保持架,大游隙,经磷化处理,注油脂,使用温度可超过 270 ℃ 。

后置代号 — 特殊技术条件
KDA——Split inner ring/; 剖分式内圈
K——Tapered bore 锥型孔 1:12
K30——Tapered bore 锥型孔 1:30
N——circular in the outer ring for snap ring
S——Lubricating groove and bores in the outer ring
“S” 后缀在新 E1 系列中已经全取消!外圈加油槽及油孔现已成为标准配置。
W03B Stainless steel bearing
N2 two retaining troves for fixing the outer ring
两条用于止动外圈的止动槽

后置代号 — 成对轴承和机床主轴轴承
1 )符合 K 技术条件的成对轴承,下列特殊技术条件与成对轴承有关:
K1—— 两套深沟球轴承成对安装以承受单向轴向载荷。
K2—— 两套深沟球轴承成对安装以承受双向轴向载荷。
K3—— 两套深沟球轴按无游隙背靠背安装( O 型安装)。
K4—— 两套深沟球轴承按无游隙面对面安装( X 型安装)。
K6—— 两套角接触球轴承成对安装以承受单向轴向载荷。
K7—— 两套角接触球轴承按无游隙背靠背安装( O 型安装)。
K8—— 两套角接触球轴承按无游隙面对面安装( X 型安装)
K9—— 内、外圈间带隔圈的两套圆锥滚子轴承成对安装以承受单向轴向载荷。
K10—— 内、外圈间带隔圈的两套圆锥滚子轴承按无游隙背靠背安装( O 型安装)
K11—— 外圈间带隔圈的两套圆锥滚子轴承按无游隙面对面安装( X 型安装)。

成对或成组配置的轴承,需要包装在一起交货,或者标明是属于一对。不同组的轴承不可互换。在安装属于同一组的轴承时,安装时应按照记号和定位线进行。若各成对轴承按一定轴向或径向游隙量配置时,其游隙应接在 K 技术条件之后按( 7 )项中第 1 条 2 )标明。例如, 31314A .K11.A100.140 表示两套 31314A 单列圆锥滚子轴承,面对面安装,外圈间带一定距离隔圈,轴承装配前轴向游隙在 100 μ m 到 140 μ m 之间,装配后游隙为零。

通用配对型轴承
可任意(串联,面对面或背靠背)配对安装,后置代号为 UA 、 UO 和 UL 。
.UA—— 在轴承面对面或背靠背安装时有小的轴向游隙。
.UO—— 在轴承面对面或背靠背安装时无游隙。
.UL—— 在轴承面对面或背靠背安装时有轻度预过盈。例如, B 7004C .TPA.P4.K5.UL

表示主轴用接触角为 15o 的角接触球轴承,酚醛层压布管直兜孔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轴承公差等级 4 级,内径和外径公差缩小,成对安装的通用型结构,轴承在背靠背或面对面安装时有轻度预过盈

后置代号 — 机床主轴轴承
KTPA.HG 夹布交本兜孔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精度等级 HG 。 TPA.HG.K5.UL 夹布交本兜孔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精度等级 HG ,轴承外径和内径公差缩小,成对安装的通体结构,轴承在面对面或背对背安装有轻度予过盈。
TPA.P2.K5.UL 夹布交本兜孔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精度等级 HG ,轴承外径和内径公差缩小,成对安装的通体结构,轴承在面对面或背对背安装有轻度予过盈。
TPA.P2 UL 夹布交本兜孔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精度等级 HG ,轴承外径和内径公差缩小,成对安装的通体结构,轴承在面对面或背对背安装有轻度予过盈 。

后置代号 — 机床主轴轴承
TPA.P2.K5.UL 夹布交本兜孔实体保持架,外圈引导,精度等级 HG ,成对安装的通用结构,轴承在面对面或背对背安装有轻度予过盈 。
C coulact angle / 接触角 15' 'C 。
D coulact angle / 接触角 25' 'C 。
P4S toerance class P4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