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插装式海水液压换向阀是怎样的

楼主(2009-02-16):
导师给个题目叫我设计  但在书上没找到     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听起来,好像传动介质是海水的流体控制元件。应该是轮船上用的。

网友:
液压介质为海水,阀各密封材料的材质应为耐酸碱的,密封性能要比液压油的高很多(即配合精度\表面加工精度等),功能结构按液压油介质的阀做就行了。如果是比例阀,传递函数就大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