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印不清楚问题

楼主(2009-02-16):
画完图后打印,为什么图中其它颜色线型看不清,特别是黄色,白色最清楚。
请各位指教。

网友:
为什么用彩色打印?
必需的?

楼主:
就是黑白打印机,只有白线能看清楚,尺寸线红色,虚线黄色,中心线蓝色等都看不太清楚。
谢谢!

网友:
打印机墨水不足吧

网友:
你的设置有问题,在打印设置时,假如你用多色打印,要将颜色设成黑色,否则是按有色打印,即选择了灰度,

还有一个办法,你在设置时,选单色打印,即将所有颜色选为黑线,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有时间试试。
墨水是新的。
同样图用机械天河软件打印就可以。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彩色线打印以后都不清楚,其实不管什么样的打印机都能打出清晰的图纸。
只是在打印前保存好图纸以后,到线型管理中心,把所有的线型颜色都变成白色,很方便的,全选后选择白色,打印出来以后都很清晰。
     以上----

网友:
老问题了,更改打印样式为monochrome.ctb,就是线型全为黑白的,预览时为彩色当然打印不清楚

网友:
我们以前打印CAD图纸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况,一般黑色的最清晰,其余色调的会变淡,但什么原因不知道,呵呵

网友:
正如楼上所说的,黑色是最清楚的,其它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
我们也是彩色打印,正如楼主说的.

不过我们看颜色太多容易乱,只选择三种打印出来比较深一点的颜色

一来把图纸主次(图形和尺寸)分开.

二来大家加工的时候看得也清楚.

楼主:
8号楼主提供的方法很方便。谢谢!
另外:我现在安装的是CAD2006版,用什么方法打开CAD2007以上版本的文件(不安装CAD2007以上版本的软件)。
谢谢! :handshak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要求对方给你的文件,在他保存时,保存为低版本的,系统选项里有这一设置的。

楼主:
13#hyj-9766贴的朋友:除了这种方法外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有些厂家很不友好,给你一张图就不管了。
所以,我们的年年更新软件
谢谢!

网友:
我是修改“打印样式表”中acad.ctb文件来解决的。
将所有颜色设成黑色,彩色的线条设置为0.18,黑色线条设置为0.5~0.6。原因:
CAD图纸一般都有多种颜色线条:剖面线、中心线、虚线等一般为彩色,而轮廓线为黑色。按照上面的设置,打印出来的图纸线条清晰明了。否则,所有的线都一样宽窄,图纸看起来应该不是很舒服。

网友:
我用CAD打印的时候,一般是先把整个视图爆炸,然后把图形的颜色全改为黑色,然后打印就清楚了

网友:
设置有问题:
选择打印=》打印设备=》打印样式表=》名称=》选择monochrome.ctb 即可

网友(2009-03-30):
按灰度打印,常常会出这类现象。再有就是出现了所谓“黑白反转”。

网友:
选用单色打印最好。

网友:
楼主,看我的解释,照着操作,保证清楚,还有一点,注意线宽,然后打印设置里面选择黑白。

网友(2009-05-26):
是打印设置有问题,你可以选页面设置---打印样式表---acad.cbt---编辑,把所有的颜色设置为黑色---保存并关闭。就可以了。你可以试一下